请问电调的问题 反电动势的检测

楼主(2009-11-23):
这个论坛上讨论的多数电调反电动势的检测是利用比较器来检测的么? 不是用ADC?

之前看了一些资料,基本上都是用ADC检测,看这一些贴,发现这边讨论的几个主流电调好像没用ADC,只是用ADC检测电机电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另外,请问正常飞行时每个电调的电流大概在什么范围以内?

网友:
貌似是模拟比较来判断过零点的,电流要看你飞机的重量和所选用的电机以及螺旋桨

网友:
一直有些不明白监测电流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电流会无限增大吗?

网友:
换向靠比较器,ADC用来控制整体电流

【2楼】 ll28

启动时换向错误,MOS管短路,你说电流会有多大?电池能输出多大电流,MOS就得承受多大电流
电机控制不监控电流啥应用要监控?

网友:
这下明白了,检测电流主要用于启动阶段。呵呵,多谢高人点拨。不过高人也挺有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