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 温度 与 陀螺仪 的关系

楼主(2009-11-23):
我的四轴飞的时候老是不稳  后来用MKTOOL测试电机发现  螺旋桨的风会导致ENC-03值明显变化  四轴对温度非常敏感  我用电吹分加热飞控  才5秒钟   NICK偏离不大 几乎没怎么动  但是ROLL就不行了  一下成了-1000多   不知道是不是ENC-03坏了

网友:
等上15分钟,,,等温度恢复了,,你的那个数字能恢复吗???——(没见你说后事)——传感器都怕温度变化的。

楼主:
我用电吹风同时加热来两个陀螺仪5秒钟  温度大概60-70度   NICK 变化才几十   ROLL变化上千   移去电吹风   回复到零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