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里面的群脉冲测试过4500v是不是难度很大?

楼主(2009-11-23):
设计的控制器要过4500V的群脉冲,是不是这个指标挺高,要求过这个群脉时不能失控,死机。我不太清楚这个指标到时是高还是低。有哪位知道讲解一下,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
呵呵 不是很难过, 只要你有一定的经验.

2000V 已经是工业极标准了,

4500V 可以说是一个恶劣环境了.

楼主:
查看资料发现群脉冲有差摸和共模,一般差摸是不是好防控,共模比较难缠些?

网友:
分为传导 和 辐射. 看你的产品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群脉有辐射吗?没有吧。应该是耦合才对。

网友:
我做的产品没出过问题。 这与电源部分设计关系大啊,多用点电感电容就好了,关键还是看电源IC.

网友(2010-01-13):
回复 网友A:

  楼上兄弟  我昨天测试EMC快速脉冲4000v过不了, 只能过1900v。 请帮忙找下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有联系号码没  我Q1006520815  邮箱yms-lu-tao@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兄弟  能给出个快速脉冲的解决方案吗  昨天测试快速脉冲4000v不过  只过1900v  Q1006520815  邮箱yms-lu-tao@163.com

网友:
快速群脉冲还是比较容易的,15kv的空气放电比较麻烦了。

网友:
有结果了么?关注中。分享一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
一堆装B的。

国内好像只能EFT/B只能测到4KV。

哪位给个地址,看看能测到4.5KV?

网友:
4.5KV就是自定义的标准了
最高4级不是4KV吗

网友:
国内有能测6KV的,仪器不是国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国内有能测6KV的,仪器不是国产的。

具体在哪里?就EFT/B测试的仪器而言,我还没有见过国产的呢。如果你知道国产哪个型号,告诉我好不好?

网友:
EFT的设备,上海三基算是国产的吧,但这个EFT一般最大就是4400V,要过这个有一定难度,
EFT对电源的影响可能相对信号线会更好过一点,我们公司的产品是51单片机,LED显示,电源的EFT可以做到4400v,信号端就难了,只能过2000.
但最近在做LCD显示的,电源也只能过2000,现在也在寻找方法

网友:
嗯,上海三菱算国产的话,那三基业算是国产了。

网友:
呵呵,如果上海三菱不算国产的话,那么上海三基就算是进口的了.

网友:
现在工业设备都要求4kv,只有消费类产品是2kv
一般我们摸底都要求6kv,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国产测试设备一般也就能打到4kv,价值一辆qq
但是进口测试设备能做到8kv,价值一辆宝马五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家标准,电源端2000V,信号端1000V;
如果4500V的确是有点高,不过我做的产品4000V没问题,测试设备最高只能到4400V,但是没有去打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国内有能测6KV的,仪器不是国产的。

具体在哪里?就EFT/B测试的仪器而言,我还没有见过国产的呢。如果你知道国产哪个型号,告诉我好不好?

具体型号不知道,在许继开普实验室,测试的工程师对我说的,这个是6KV的,国内很少,平常我们也不常用的。

网友:
一般实验室不给打6-8kv的,即使设备能输出,容易损坏测试设备。

网友(2010-07-10):
我有一个产品,用国产3Ctest的群脉打到4500V, 不死机,但LED数码管有点闪, 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呵呵 不是很难过,

楼主:
我现在用的也是3ctest的设备,不过改进了电路,现在4500v没有问题了。哈哈。

网友(2013-11-01):
打高电压时,抗干扰性好,电路要有什么要求?请问楼上做了些什么改进呢?

网友(2014-01-14):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也是3ctest的设备,不过改进了电路,现在4500v没有问题了。哈哈。 ...

做了什么改进呢?

网友:
同问 EFT  4.5KV

网友E:
mcu使用内晶振,程序的关键参数变量在不停地在内部RAM区域块(一般在复位中不能被清零的区域)中做备份(加crc校验),复位或重启时再调入关键参数变量内,这样就可以保证过emc时指标会翻倍。

网友:
4k是工业设备基本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cu使用内晶振,程序的关键参数变量在不停地在内部RAM区域块(一般在复位中不能被清零的区域)中做备份(加 ...

没有用的

一旦被打中了,程序不是按你的思路走的

没等复位就失控了

emc一定要在硬件上下功夫,软件只是辅助辅助而已,作用很小的。

至于软件处理后效果翻倍,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的

一旦被打中了,程序不是按你的思路走的

握个手!
最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要过4级,前两天去试了下,直接耦合4000V没事,4500的时候液晶屏会花屏,头痛。
间接耦合倒是好弄,3000V怎么打都没事。

网友:
液晶似乎没啥办法,看液晶模块自身的防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