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开源资料之: 我们为主轴电机进行的升级,大幅提高性能与寿命

楼主(2009-11-23):
今天发表的另一个帖子:公布我们的主轴电机解剖图 ,有我们的主轴性能与解剖图片。

这款电机我们测试超过了一年半。 2008年04月份的帖子里,我们已经确定使用这款步进电机

经过一年半的测试,尤其是负荷测试中,我们发现有些主轴样品的前板轴承外圆有磨损的现象。

分析原因,是国产的电机,为了简化装配工艺及迁就国产轴承的外圆精度,将前板的轴承也故意开大一些,这样装配就会容易些,对国产轴承的精度要求也低些。

它带来的问题是导致主轴加快磨损,噪音增加,并且精度降低。

我们与主轴电机厂交涉过很多次,最后只得妥协。 国情如此,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所有的主轴电机,我们都会作出如下的处理 :

   1. 收到工厂的货后,全部拆解,检查内部造工与用料。 发现有问题或有缺陷的部件,我们会拆出来让工厂补给我们。
   2. 两只国产轴承更换成瑞士SKF品牌的原装进口轴承(供应商书面保证假一罚百)。
   3. 前板(即出轴端)的轴承,使用轴承专用粘合剂固定。
   4. 供电线换成1米半长度,超1平方mm的高质量电线。

网友:
沙發...

這台JJ不停的升值中...

楼主:
估计很快,我们将自行生产主轴。

网友:
你就馋我们吧,口水都流干了。老大赶紧加快产能吧好多人都快等疯了。我现在还没下单····就是因为排队好慢

网友:
可以在轴承座侧面挖个半圆槽(方向同轴向),塞一个橡胶塞进去用来止转
这样还能方便拆换
我手里的盘锯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4楼】 h2feo4 无机酸
可以在轴承座侧面挖个半圆槽(方向同轴向),塞一个橡胶塞进去用来止转
这样还能方便拆换
我手里的盘锯就是这么用的
----------------------------
你的提议不错,但在我们这里不可行。

上面已经说过: 产的电机,为了简化装配工艺及迁就国产轴承的外圆精度,将前板的轴承也故意开大一些,这样装配就会容易些,对国产轴承的精度要求也低些。

使用橡胶塞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间隙。当主轴受力时,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是将这一个轴承完全固定。我们目前使用轴承沾合剂就是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

网友:
修过自家空调的主轴电机(有异响),一边轴承半松脱状态,另一边得敲出来。
这个电机在保的时候已经因为同样原因更换过一次,换完一年又响了,当时已过保,就自己拆下来粘好,再也没响过。
再次感叹,国内已经没有多少认真做事的了。就这么点工艺都控制不好,还妄想赚取高附加价值?

楼主:
【6楼】 gzhuli 咕唧霖
修过自家空调的主轴电机(有异响),一边轴承半松脱状态,另一边得敲出来。
-------------
kaif_w 有行业的近20年经验。他告诉我:国内的电机,无论大的或是小的,大部分均是这样的。

根本没有人用心做事,都在凑合着。反正大家都不用心,得过且过。

网友:
是否在下轴端加个弹簧垫片,将上轴承换成角接触球轴承,会对轴向跳动有很大改善?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步进电机?

网友:
8*22*7 的角接触轴承B708C  价格又是多少!
我觉得,反正加工的材料都偏软,轴向压力不会太大,深沟球轴承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精品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对阿莫表示佩服!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实际情况来定。

但是厂家的公差的取舍不能说没有道理的,这个是高速电机,轴承的温升是要考虑的,轴承受热,会膨胀,而端盖受热,内孔会缩小的,这样比较松的配合,可能是照顾到了这一点。

还是要实际进行温度影响的检测的。

我想阿莫下一步的该考虑主轴电机的DIY了,毕竟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你连加工中心都有了,做这个真不是难事了!这样质量更容易控制。

要做就要做产业链,而不是组装制造商!

网友:
不过意大利的五金标准件的制造能力确实是不一般,与之相比,日本的就有些山寨了,更别说国内的小厂了。国内的轴承很多是假货和翻新货,真正的大厂的轴承供不应求的。

楼主:
【18楼】 fuam 月下自恋
如果自行生产的话,那么应要跃进无刷的级别,在材料成本来看,无刷的机械与有刷的机械相差不大,多了电子调速部分,对于元件成本不会搞多少,
还要一次到位的好,生产无刷的吧
------------------------------
我们会有不同级别。 比如1260散件1980元成品的机型,就不能使用较贵的主轴。

网友:
老大 这个电机可以单卖吗?多少钱?

楼主:
抱歉暂时没有单卖。

网友:
看着眼馋

网友(2010-11-05):
过度配合并不代表没精度哈,得考虑工作温度对轴承孔的影响。合金和铝的缩率不一样的哈。。。我看过度配合合适

网友(2011-10-19):
SKF不是瑞士的。是瑞典的。

网友:
请问从现在起出货 AMCNC-01 都有升级主轴电机吗?

之前下单预订一台 6800 的, 结果朋友没时间等了两周左右才处理, 他每次联络得到的答案都不同,
第一次说先付 200 就能保留, 付了 200 后变成说要付全额(第一次他没找到晴子, 据说是接电话
的人弄错), 第三次说过完10/1 假期汇款就可在约一周收到, 第四次又告诉我对方说只能买 7800
现货, 否则要等第二次预订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花 7800 买现货...

网友(2016-12-09):
>用专用的轴承粘合剂,将轴承的外圆与前板固定起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CTITE"?
Are you using blue color or red 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