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开源充电器套件啦~

楼主(2009-11-23):
上周五收到套件,安哥把所有配件都配齐了。辛苦安哥了。

周五晚上花三个小时把东西都焊好了,用JFlash烧入程序,一切OK。

板子很漂亮,特别是看安哥拍的那些照片, 我也来show一下我拍的。

整体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31.JPG)

LCD,这个LCD很超值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32.JPG)

充电电池在相机里,随便找节电池来试机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34.JPG)

充电状态 LED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16.JPG)

SK54,看名称应该是5A 40V的,实际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大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17.JPG)

68uh的电感,看这样子能承受至少3A以上电流(纠正:安哥说这个是2.1A的)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19.JPG)

PMOS管,用于PWM降压的switch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20.JPG)

按键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22.JPG)

LM358 两片,分别用于电压和电流放大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27.JPG)

SP232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28.JPG)

NMOS管,用于放电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30.JPG)

主角103C8T6,个人认为STM32里最有性价比的芯片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29.JPG)

3.3V LDO (原文件名:Resize of DSCN3636.JPG)

初略看了下程序,目前充电器的程序还没完全准备好。 我之前也有做过充电器,不过方案不对,精度太烂就扔一边了。 现在有这个平台在这,有时间一定要玩玩。

网友:
初略看了下程序,目前充电器的程序还没完全准备好。 我之前也有做过充电器,不过方案不对,精度太烂就扔一边了。 现在有这个平台在这,有时间一定要玩玩。
------------------------------------------------------

这个精度确实还可以, 硬件平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你如果手边有 TL062 的话最好把两颗 LM358 换了.

LM358 失调电压大了点, 不是很爽.

我对这般硬件也基本比较满意了.

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玩软件, 功能还需要好好改进. 通过几十台焊接调试下来我也基本非常熟悉这款东西的优缺点了.

不过上位机也需要抓紧了.

网友:
Bozai 基本是使用直接中心点聚焦. 我觉得这样确实有好处, 对我这种还没有入门的人来说首选也应该这样.

现在我基本都是 Auto, 焦点老是乱跑, 下次我也改进下 , ^_^!

楼主:
是的,失调比较头疼,找遍手头有的运放基本一个样,有一个要好些,声称最大失调电压3mv,典型值是1.5 而LM358典型就是3mv

这个察看电压电流矫正那栏,第一路显示 -0.012V -0.082A 第二路显示0.00V -0.028A  待会换下试试

网友:
恩 呵呵 .

电流矫正我已经做好了, 和失调电压和运放周边的电阻精度也有关系, 所以肯定需要软件矫正了.

争取这个周末放出改进的软件版本, ^_^

休息了, Bozai 晚安!

楼主:
to 【2楼】 lvhaian 安哥
    这都能看出来, 我一直使用这种模式。 如果不想把被拍物品放中心,先以中心对焦,然后移动相机再按快门就OK了

楼主:
to 【4楼】 lvhaian 安哥
    恭喜, 刚才换运放去了,还完之后,两个运放基本一致,测量测试点电压V1为0.5mv V2为0.3mv I1为1647mv I2为1646mv,基本上算是一致啦。 不过显示倒不一样。 程序没仔细看,不知道是啥原因。 测量电池得到的电压与我3位半电压表相差10mv、

睡觉去了

网友:
运放推荐AD8551,只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STM32FC8T6,这个是STM32中,我也是最喜欢的,感觉它性价比最好.

不过,用STM32做充电器的话,上位机也要跟上,不然就浪费了这个芯片的强大功能了.

网友:
你们慢慢玩。。。我只路过看看,现在回家都是陪老婆孩子,电子爱好这块基本放下了。。。

网友:
上位机开发能力和时间都有限, 一直拖下了.

不知道村长有没有空, 和我们一起来完善这个东西呢?

网友:
对了, 我看了应该有属于村长的充电器哦.

要不要村长认领一下.

网友:
【10楼】 lvhaian 安哥
上位机开发能力和时间都有限, 一直拖下了.
不知道村长有没有空, 和我们一起来完善这个东西呢?
-------------------
一直在忙装修,要过完年才行,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启动另一个项目计划了。

【11楼】 lvhaian 安哥
对了, 我看了应该有属于村长的充电器哦.
要不要村长认领一下.
--------------------
呵呵,我手上最不缺的,就是充电器了(上次的“火锅”的事,你是知道的,压了十几套板在我手里。)

网友:
我也收到了,谢谢安哥!
有时间尽快装起来。

网友:
哈哈,晚上焊接好了,一次成功!接下去有时间就要好好学习了,菜单的编写要好好借鉴下,呵呵。
上个手机拍的,将就看下:

网友:
对着原理图焊接的,没有原始文件,所以没法生成BOM表。

如果有PCB的话,我就可以制作一个 PDF 的焊接丝印图,对着丝印图 照焊就很快了。

安哥什么时候方便的话,PCB发给我下,我只做个 焊接丝印图,然后传上来给大家。(PCB不会传上来)

网友:
【15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好的, 请与我联系: 我发给你

lvhaian1982#163.com
# 换成 @

网友:
【14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看到你的图片了, 不错.

奇怪, 5V 电源 我没有寄给你? 难道漏发了.

感觉你用的不是我发给你的那个啊 , ^_^

网友:
呵呵,安哥,我这就给你发邮件。

嘿嘿,没有电源,我用自己的电源。有板子已经够了,电源一般手上都有的,再次谢谢安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