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4432最大功率+13dB还是+20dB ?

楼主(2009-11-24):
我的IA4432-V2J8芯片,读出版本号为02,功率发送控制寄存器(0x6D)默认值,读出的是07H。
    问题是:英文版手册中控制功率的寄存器(0x6D),读出值应为03H,对应最大功率+20dB,控制范围+11~+20dB。
            我的芯片读出07H,似乎是有的手册中所说,07H对应最大功率+13dB,控制范围+8~+13dB。
    我想知道,是版本不同,功率控制范围有不同?
    另外,IA4432与SI4432是同一种芯片,只是型号不同吗?谢谢

网友:
现在已经是SI4432  没有IA4432,就算有也是工程样片的了      最大是20dbm设置,但是实际最大输出是17dbm

网友:
IA4432 是从前IA的型号,08年IA被silbas收购,型号就改成了SI4432,SI4432 官方的资料功率是20db,实际开发出的板子在18db左右,09年底会推出新的版本,以前是V2版本,将会推出B1版本,新的版本发射功率会做到20db。请继续关注!

网友:
20dbm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