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IR2104烧毁的原因(非典型接法)

楼主(2009-11-24):
我用了如图的方式,来驱动无刷电机~

我发现,如果电机正常启动,就一直工作正常。
但如果电机没有启动起来,左右摆动,时间一长,IR2104就会烧毁~
一种是24V的那路被击穿,一种是芯片发热,冒烟,烧毁的。

芯片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损坏,请DX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可能和你的控制程序有关,检查换向顺序和死区时间,当MQ1和MQ4同时导通时就会烧片子,
没用过2104,以前用过2136,调试的时候2136也烧过几回,程序稳定后再没烧过。

网友:
我来说下,上次那个帖子就产生过疑问,VB,VS之间的压差超过了手册推荐值的最大值,手册推荐值的最小值是10V,最大20V。

不过这个是推荐值,不是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的25V, 其实这里余量已经很少了。

另外会不会是转不起来电流比较大,导致34063输出不稳定啊。我觉得可以适当减少VB电压试试。或者串个电阻

网友:
2104的VS接电机母线V点上,VB与VS之间的电容不可省,貌似楼主以前还问过我。

楼主:
我把电压降到了19V.也是一样的,基本上时程序出错,导致启动失败,(换了个大电机,就启动不好了),
现在很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把它搞费了,我想用电容的升压方式,最大电压也20多伏,也容易坏么?
我现在不开电机直接给它100占空比,芯片也没损坏。不晓得是不是电压变化太大,MOS管反馈回大电影?把芯片搞坏了。
to
【4楼】 hn_ny_dxs 夏风
我也试验了VS接电机母线上,但发现电机在高速时变的,有点失控,电机转的断断续续。明显的换向出了问题~

网友:
其它方面还真想不到是啥问题了。 对了,那个接栅极的电阻是多大啊,会不会击穿导致跟地或者电源,然后流过电阻电流太大呢?

总共就这几个脚了

楼主:
是100欧姆的电阻,而且MC34063 本身的输出的电流也就200多MA,
如果IR2104输出并加了电容,波形就会变形,很不爽~如果这样还不如三极管的电路,至少还没坏过~纳闷呢~、
实在不行,我就换下,改改程序好了

网友:
也许可能在某种状态会出问题。200ma对应相应的电压还是挺大的。

有没有可能这样,34063输出接一大点的电阻,然后接到VB端。然后VB端并一个电容。 这样平时瞬态的电流由电容保证。出问题时VB端又不会流入太大的电流。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VB端得电流造成的。也许出故障是抓一下各个点的波形能分析出来,不过不好抓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验下~

网友:
IR2014的浮置电源端VB允许的电压高达600V,问题根本不在浮置电源端的电压
你们一直强调楼主使用电容,但电容是在使用自举方式的时候才需要的
而楼主所使用的是给定一个固定的浮置端高电压,这样就可以克服下管无法100%占空比的问题,跟电容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楼主电路是有问题的,SD引脚是SHUT DOWN,楼主干嘛接一个PWM在上面?难道你以为那是下管的PWM?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上MOS管源极没有被抬到电源电压(12V)的时候,上管的栅源电压达到浮置电源电压(20V),已经接近场效应管的ABSOLUTE MAXIMUM VGS.

楼主:
to 【10楼】 lijieamd
PWM1A,和PWM1B,可以和IO复用的,我开始时IN为PWM输入,SD为IO控制,但我分析下了波形,最后就是IN脚接IO控制,SD接PWM输出
这样的波形就好看多了,可以保证一个桥的管子,总有一个常管或常开的。
现在MOS管道是从没烧掉过一个,就是IR2104如果启动不好,比较容易烧掉的

网友:
to 【10楼】 lijieamd
    “IR2014的浮置电源端VB允许的电压高达600V,问题根本不在浮置电源端的电压 ”

     600V那是相对于片子地而言, 但是相对于VS 是不行的。 楼主把VS接地了,这时就不在“浮” 了,只能老老实实在最大25V以下,推荐值是2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上MOS管源极没有被抬到电源电压(12V)的时候,上管的栅源电压达到浮置电源电压(20V),已经接近场效应管的ABSOLUTE MAXIMUM VGS. ”

     楼主的MOS管没烧,所以我怀疑就是这里造成VGS瞬时击穿,另外限流电阻只有100欧,而VB端又有可带载200ma的20多伏电压。 因而造成楼主所说的VB烧,或者管子发热

网友:
也就是说楼主将PWM接在SD上?

楼主:
to  bozai 章其波
看来我还得把电压降低点,19.5V有点危险~。
TO 【13楼】 lijieamd
是的

网友:
那么你管子热的问题就在这里了,IR2104的死区建立电路是在IN引脚上的,SD引脚上是没有死区时间的

网友:
而且使用SD引脚,在PWM_OFF的时候是上下管全关断,并不能体现IR2104同步整流的优越性

网友:
好像是电路错误吧

自举电容都没有  还有自举二极管   看看手册中的电路

楼主:
TO 【15楼】 lijieamd
MOS管正常,有时是IR2104忽然发热烧掉~

网友:
100R比较大,MOS会有几个uS的时间处于放大状态,如果死区不是足够的话,会有上下管贯通的现象

网友(2010-01-27):
看是否电压不稳吧,不过无刷接成这种形式确实没有必要!
烧的原因可能是驱动下管时电流过大吧。

网友:
17楼正解

网友:
支持17楼,好像不需要加24伏电源,按照典型电路连接就可以,好象是叫HIVC技术,具体是什么原理,还真不知道,希望大侠们指教

The IR2104(S) are high voltage, high speed power MOSFET and IGBT drivers with dependent high and low side referenced output channels. Proprietary HVIC and latch immune CMOS technologies enable ruggedized monolithic construction.
在IR2104(s)是高压,高速功率MOSFET和依赖高,低侧IGBT驱动器参考输出通道。专有的HVIC技术,免疫和锁存加固单片CMOS启动建设

The logic input is compatible with standard CMOS or LSTTL output, down to 3.3V logic.The output drivers feature a high pulse current buffer stage designed for minimum driver cross-conduction.
逻辑输入兼容标准CMOS或LSTTL输出,下降到3.3V逻辑。输出驱动器具有高脉冲电流缓冲级,最低交叉传导

Thefloating channel can be used to drive an N-channel power MOSFET or IGBT in the high side configuration which
operates from 10 to 600 volts
浮动通道可用来驱动高侧配置的10至600伏的工作电压N沟道功率MOSFET或IGBT

本人不会英语,使用灵格斯翻译的,只做参考

网友:
楼主用的24V电源,当然可以省掉自举二极管

网友(2011-12-08):
最有可能是买到假2104了

网友:
我没看手册,瞎猜:
1.是不是电机电源干扰到2104的电源
2.MOSFET用不用续流

网友:
这个帖子居然能盖到现在,很无语:

网友(2012-05-31):
浮动上管驱动 你这个明显不对啊 VS接地这怎么搞?

网友(2013-11-12):
楼主最后搞到什么程度了,我也想用ir2104做电调,不过看来问题挺多啊

网友(2014-06-21):
自举电容都没装!

网友:
芯片VCC10-20V,高端电压超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的回复都没仔细看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