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把 商品电调 改装为 IIC 电调,,其实并不难!!(附商品电调的原理图)

楼主(2009-11-24):
上图,,把 商品电调 改装为 IIC 电调,,其实并不难!!

收购了一批 旧的商品电调,(发现商品电调做工工艺确实不错,,四层或者六层板),,电流足够 20A 级了!满足 四轴 2212 无刷电机的要求.

天啦,,,商品电调,,真是能省就省,,,RST 复位 预留了 上拉电阻的位置,,,居然都没焊接!!!___RST 整个就完全悬空的???也能正常工作??
天啦,,,商品电调,,真是能省就省,,,RST 复位 预留了 上拉电阻的位置,,,居然都没焊接!!!___RST 整个就完全悬空的???也能正常工作??
天啦,,,商品电调,,真是能省就省,,,RST 复位 预留了 上拉电阻的位置,,,居然都没焊接!!!___RST 整个就完全悬空的???也能正常工作??

外形 (原文件名:DVC00590.jpg)

电路 (原文件名:DVC00597.jpg)

网友:
怎么改呀?

网友:
那个8脚的芯片还没画。
应该是独立的给单片机供电的5V稳压芯片吧?

网友:
【2楼】 flyunlimit 飞行无极限

SO8封装的78L05

楼主:
楼上各位都“正解”!!那个SO8封装的 就是另一种 7805 ——8脚输入+7.4V 1脚输出+5V ,2、3、6、7都是地,4、5空脚。
整个电路,确实很简单。。(单片机的 ‘复位’我可能没画完整,,明天把单片机焊下来再仔细看。)

先要找到完整版本的 IIC 电调软件包,并且落实硬件的接线差异:改的办法:这个商品电调,占据了 IIC 的一根引脚,
必须得改软件包,把软件包中的 一些 ADC 通道(以及其它控制) 娜一娜位置!!改定义的位置。。。

网友:
请问软件包何处寻?/cy

楼主:
这可得感谢:开源软件:发帖人————(敏感词0386)123 齐来俯卧撑————
“从MikroKopter中的无刷电调程序V0.33发展的修正程序”(35楼) BLDCv033_fix02.zip  也感谢(feng_matrix 悟)!!

不知道大家最后有没有:BLDCv033_fix02.zip 基础上,又改进的版本!!,,请求上传一个!!
但是:BLDCv033_fix02.zip 编译的时候有一个:或许是我的编译环境不同而产生的‘错误’??麻烦两位大师指点!!

为了网友看帖子方便::在此:顺便把“feng_matrix 悟”大师的图也帖出来。。。如若不妥,,请版主删除!!

这个是"未定义"?? (原文件名:WSDT.jpg)

feng_matrix 悟__提供的图 (原文件名:无刷电调.jpg)

网友:
mega8我从来没接过复位电路

makefile中定义了
HAUPT_VERSION    =  0
NEBEN_VERSION    =  33
CFLAGS += -DVERSION_HAUPTVERSION=$(HAUPT_VERSION) -DVERSION_NEBENVERSION=$(NEBEN_VERSION)

网友(2010-11-23):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有没有改造成功?

网友(2011-04-23):
楼主别走,来说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