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教程: 如何更换主轴电机的碳刷

楼主(2009-11-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方便,还好我不是前30台,不需要焊接了

网友:
简单就好

网友:
恭喜楼上的楼上,哈哈

网友:
1楼的。。。汗 虽然明白你的意思。“还好我不是前30台“

网友:
碳刷的使用寿命是多少啊?

网友:
一般直流电机两对碳刷以后电机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如果圣诞前能否看到首批发完货,那我就有信心下单了

网友:
厂家没有给我们碳刷的寿命标准。这个主轴电机厂家的寿命参数是1500小时。当然,这个参数是在理想工作状态下。
---------------------------------------

这个是否只是取决于轴承的寿命?更换轴承能不能继续用?寿命到头时磁钢是否会退磁,漆包线的绝缘层是否会老化之类

网友:
我在考虑一个问题,我是菜鸟,不要骂我啊,如何判断碳刷要更换了,万一没及时更换,容易损坏电机啊。是不是过段时间把碳刷取出来看看要不要更换。

网友:
上班查碳刷碰了一脸灰, 回来上网又看到碳刷了.

网友:
我觉得这种直流电机的寿命不一定是轴承损坏后才报废的。一般都是换向器磨损后造成的。(这又牵涉到换向器的表面粗糙度,以及碳刷里的石墨的比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换一个转子。还有件事情是请教下,为什么电机拆下后轴承在端盖上了。难道转子的轴承档“走内园”了?就是轴上的轴承档的尺寸磨的过小导致了轴承容易从转子上拔出。还有点是我看见了你的轴承表明开始起锈斑了。你最好是检查下,是不是只有面对着线圈的一面有锈斑。前后轴承都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麻烦。这是漆锈,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对电机的轴承伤害比较大。以上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
【17楼】 zmjm2003 说的在理是内行~

网友:
哈哈,跟我原来的万利达电动车电机一样结构的碳刷

网友:
非常欣賞阿莫的精品精神, 針對主軸馬達我有幾個問題想探討一下:

常規而言, 馬達主軸是徑向受力,因此采用向心軸承是理所當然.
普通的馬達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也就是軸竄動(End-Play).它的大小會
影響馬達的噪音和振動.
一般而言,多數馬達是水平安裝的,徑向受力的.這指標偏大不會影響徑向受
力的條件下應用.
但如果將它直接用在主軸上,可能要解決以下問題:
1.軸向間隙要小于雕刻機的精度要求, 否則就要在z軸上加消隙補償.
2.向心軸承只能承受向心負載.如果長時間承受軸向力,其壽命應該會受
到影響.
3.如果要承受軸向力,一般可選擇推力軸承.但可能要對普通的電機底座要進行改
造.
4.如果要用作主軸電機, 可能還要考慮調隙系統.

當然以上問題只是專業場合要考慮到的.針對阿莫現行價位所配用的主軸.
恐怕是市面上最好的了.

网友:
同21楼疑问:主轴电机后面没有轴向顶推,如何保证Z轴回差的?长时间做钻孔等轴向受力的工作,会不会大幅缩短轴承寿命?

网友:
呵呵,确实不够细心……

主要是这一贴和《雕刻机开源资料之: 我们为主轴电机进行的升级,大幅提高性能与寿命》里面都没看到这东西。

网友:
【22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2201
派别:
来自:GZ
同21楼疑问:主轴电机后面没有轴向顶推,如何保证Z轴回差的?长时间做钻孔等轴向受力的工作,会不会大幅缩短轴承寿命?

----------------------------------------------------------
关注中

网友:
【25楼】 yyyytttt12
关注中
-----------------------
23楼的图片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后盖轴承下面有个黑色弹簧片,把转子整体往前顶住,既能消回差和提供一定的轴向推力,又有缓冲作用。

网友:
老大真是太牛B了,靠

网友:
新的碳刷有极性,凹槽,大家换的时候要注意哦!

网友:
高端一点的可以考虑无刷电机,毕竟那种电机就没有碳刷了

网友:
那个黑色的是波形垫圈

网友:
【25楼】 yyyytttt12
关注中
-----------------------
23楼的图片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后盖轴承下面有个黑色弹簧片,把转子整体往前顶住,既能消回差和提供一定的轴向推力,又有缓冲作用。

-----------------------
个人认为应该是将转子往上顶的装配似乎较为合理吧因为在雕刻的时候,Z轴的承载方向是向上的.
这样设置,不会因为在雕刻过程中因垫圈受载变形而造成轴跳动.

网友:
Z轴的跳动很关键呀,它会影响雕刻成品的表面光洁度.
这是我个人心得.

网友:
阿莫要向主軸電機進軍的計劃讓我大吃一驚.
說句實話,主軸電機的生產投入不會比做雕刻機
整機投入少呀.
   如果真的要投入主軸生產,那我們可有福了.
將來有一天,如果阿莫要生產主軸電機時,我建議
還是要對現有的電機進一步改良,如:
  換向器設計成可方便更換的,這樣可大幅度提升
主軸體的使用壽命.
  電機后蓋剛性要加固, 并把后軸承改為推力軸承.
這樣承載性能大為提高.
  在殼體上加溫感器(機械式),可防炭刷積炭時短路
溫升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