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上网,用WEP加密方式速度正常,用了WPA加密方式后速度超慢,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24):
如题,谢谢

网友:
固件支持不好,或者处理速度不够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wpa,没发现慢呢?

楼主:
我一个是DELL 的D410
台机用的是网上买的USB无线网卡
二个都是超慢。。

网友:
我是asus900ha wlan
台式机是有线的,
路由器是TL-WR841N

楼主:
刚才试了下下载速度在2K以下,还很不稳定,这可是4M的ADSL啊.
把加密去掉后好了,但好象速度也上不到100K..
是TP-LINK的.

网友(2010-02-16):
ARM 做的无线路由器,不带加密协处理器,会很慢,建议换linksys或者netgear的,MIPS的自己带TKIP,能够硬件支持加密操作,速度会飞快

网友:
用合勤带无线路由MODEM,关WPE、WPA,开MAC。

网友:
没遇过这个问题,想知道答案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问题,TP-Link是已知品牌中最便宜也是最烂的,有这样的问题正常,楼主不妨买个洋垃圾无线路由器,最好能装进去DD-WRT。我这用洋垃圾路由好几年了,一直用WPA2,没有啥速度的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