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下的pdf很多时候都是坏的!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24):
RT,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3427&bbs_page_no=1&bbs_id=9999
刚刚再看这个帖子里面的

【15楼】 ilovezeno 鸣
积分:474
派别:
来自:上海 新木桥 菜市场隔壁

2块板子的手册
==============
两个下下来都是坏的,下了2次都是

我连接上来看没有采用常用的防盗链文件读取方式,是直接读取的,还是坏的怪了

前两天再看别的帖子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时候再重新下还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网速问题吧  我今天也有的下了几次才下载完整 才是对的

网友:
刚有对下载带宽进行控制,建议重新下载,方便的话可以使用wget

楼主:
我在家上就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原来如此。

网友:
关键重新下载还要清空cache。。。

=,=

网友:
如果用firefox自带的下载程序下载,常常下不完整;
如果用迅雷下一般都能下完全
速度都很慢

网友:
我这边下载附件也总是出问题的,现象如下:
1,使用火狐浏览器,右键“另存为”来保存附件。
2,要10秒左右,附件的下载速度才由0.3K——0.5K——1K慢慢升到12K左右,这个过程很慢。
3,下载过程中速度会突然变回0,然后速度又慢慢回升上去,但有时候会直接提示下载失败。
4,我目前使用4M的ADSL,浏览本论坛很快,就是下附件时感觉很难连接,很容易短线。
5,个人觉得这不是速度限制造成的,因为我在其它限制速度的网页下载,只要我连上了,即使我的速度被限制很低,但我下它半个小时速度都是稳稳的。

楼主:
我用的是 IE7.0 右键另存为

现象跟楼上说的差不多

网友:
我用360下,每次都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