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uartus仿真电路原理图的过程

楼主(2009-11-24):
小弟在quartus上画了一个电路图,但是不知道如何仿真,小弟不会硬件描述语言,请教各位大虾,我用的是7.2版本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帮你顶吧

网友:
建议你去下一个 QUARTUS的教程看一下,也可以用MODELSIM仿真软件。。。论坛里都有很好找,
你也可以联系我  QQ:25312194    注明:CPLD/FPGA

网友:
新建 一个矢量波形文件,加入信号,io等,  编辑 波形(时钟,输入等) 然后仿真。还可以设置仿真停止时间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以前我好像3楼那样操作过,但是添加信号的时候说没找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仿真电路原理图得先搭出 原理图啊 再用波形仿真

楼主:
我现在终于终于知道如何仿真了 谢谢回帖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