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并口问题

楼主(2009-11-24):
请问各位高手:使用mach3软件时,电脑并口可以使用用CH341芯片制作的USB转并口装置吗?不然还要安装PCI并口卡。谢谢

网友:
除了接打印机,USB转出来的并口基本没有任何用处
不管是接JTAG,还是雕刻机,哪怕是个什么卡,都不行

楼主:
是吗?那现在的电脑都没有并口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恳请指教,谢谢!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2010-01-02):
我买了一块华硕865的拆机板,95成新,这样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