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fpga里嵌入8051内核后,fpga其它脚输入的信号能送给8051内核处理吗?

楼主(2009-11-24):
在fpga里嵌入8051内核后,fpga其它脚输入的信号能送给8051内核处理吗?如果fpga仅能做8051使用,我可以修改8051内核把port增加到60个吗?

谢了!

网友:
可以修改8051内核。可以增加外设,cache等。你的8051内核是rtl code形式吧?那自然是可以修改的。

楼主:
谢谢!望各位高手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