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正则表达式提取这几个字?

楼主(2009-11-24):
[2247turtle1turtle2turtle4turtle9turtle8turtle7turtle5turtle3turtle61212139httpmail139comadfetion4defaulthtmlQW]

上面这个字符串中怎么提到24987536?

网友:
Function GetNumber(txt As String) As String
    Dim s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For i = 1 To Len(txt)
        c = Mid$(txt, i, 1)
        If c >= "0" And c <= "9" Then s = s & c
    Next

    GetNumber = s
End Function

网友:
不同的RE实现经常有所不同,比如UltraEdit就支持好几种,具体要看你的具体实现。

另外lz的例子有问题,"怎么提到24987536?"如果按turtle[0-9]提的话,明明是124987536嘛,lz提问不认真噢。

如果问题是单单提取的话,可以试find:turtle([0-9])turtle([0-9])turtle([0-9])turtle([0-9])turtle([0-9])turtle([0-9])turtle([0-9])turtle([0-9])turtle([0-9])

replace to \1\2\3\4\5\6\7\8\9

方法2:match:(turtle[0-0])+
在结果中去掉turtle

网友:
方法2:match:(turtle[0-0])+

更正:
方法2:match:(turtle[0-9])+

原因:敲错

网友:
3楼,本论坛发帖24小时内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按钮在帖子右下角。 :)

网友:
谢谢4楼。

多说一句,方法2:match:(turtle[0-9])+ 也许应该为match:{turtle[0-9]}+
RE到处都用,用法也有不少差别,比如unix/mac,不同环境也不一样,比如python,UE,Objective-C,VC,SI,Emacs,VI,perl,各种IDE,Editor,RE Lib,细节差别实在太多,建议lz说清楚具体环境,不然问题不清不楚,回答也只好谈个大概,但没头没脑就难免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因为中间英文可能变,所以我用了以下方式:

Regex ruleRegex = new Regex(@"[a-z]{4,8}\d[a-z]{4,8}\d[a-z]{4,8}\d[a-z]{4,8}\d[a-z]{4,8}\d[a-z]{4,8}\d[a-z]{4,8}\d[a-z]{4,8}\d[a-z]{4,8}\d");
string historyText = ruleRegex.Matches(removeOtherChar(historyText))[ruleRegex.Matches(removeOtherChar(historyText)).Count - 1].ToString() ;

        private string removeOtherChar(string old)
        {
            string newStr = null;
            foreach (char item in old)
            {
                if ((item > 64 && item < 91) || (item > 96 && item < 123) || (item > 48 && item < 58))
                {
                    newStr += item;
                }
            }

            return newS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