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P3 一个很怪的怪问题

楼主(2009-11-24):
谁能告诉我,vs1003模块一接到板子上sd卡的数据就读不出来了  是怎么回事   拿掉vs1003模块  sd卡读写正常       两个 共用一个spi 谢谢了

楼主:
谁能回答我  或者是提醒啊

网友:
两个SPI,,你加片选了没?

网友:
【2楼】 xpstudio2003 曹香鹏
两个SPI,,你加片选了没?
-----------------------------
对啊,片选处理好了吗?

网友:
有啊 加片选了啊   今天我吧sd卡的spi换到别的口 模拟spi发送  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vs1003手册上说数据缓冲区有2k  如果我发送速度快于它的解码播放速度 当2k被我发送的数据填满了  接下来的数据是不是就将之前发进去但还没有解码的数据给覆盖了??? 在放出来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 一段一段给跳过去了 是不是因为我发送的太快了而vs1003来不及解码  当我在每次发给vs1003数据之后延时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能稍微缓解  在我不断测试延时长短时 恰好有个延时正好流畅播放   很迷茫 谁能解释一下   谢谢上面两位的关心  谢谢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啊!为什么有时间快啊!有时间慢啊!还有时间中间打嗝啊?为什么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两个IO口定义到DREQ了!呵呵!

网友:
新问题! WMA文件为什么播放断断续续的啊!大侠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