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 FOR NEC时出现了Error[e16]错误!

楼主(2009-11-25):
如图:

这个是个错误,该怎么解决?
注;这人程序原来是9212下的,最近改到9234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在变量前家__saddr;例如:__saddr uchar work_mode=0;

楼主:
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都加了后可以通过,但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zhouli3339926 能解释下吗,先谢谢啦

网友:
错误提示:Near_z 空间不够了

楼主:
Near_z 空间是什么空间

楼主:
为什么在9212下又没有问题呢

网友:
或者你改xcl文件为:
两个RAM空间不同,具体什么意思可以看xcl文件的解释
//-------------------------------------------------------------------------
//      Near data and heap segments.
//-------------------------------------------------------------------------
-Z(DATA)NEAR_I,NEAR_Z,NEAR_N,HEAP+_HEAP_SIZE=FE00-FEFF

网友(2011-07-22):
要调整堆栈,并优化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