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ICCAVR的RAM和flash使用量?

楼主(2009-11-25):
刚从GCC转向ICC7.22
特讨厌GCC的makefile、优化
但ICC不能直接查看RAM和flash使用量
有人说打开*.mp可以查看
但不知道怎么看*.mp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参考膜拜下

网友:
区工程文件夹里找工程名.mp

楼主: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lit   0054   0014 =     20. bytes (rel,con,rom)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idata   0068   0010 =     16. bytes (rel,con,rom)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text   0078   0C36 =   3126. bytes (rel,con,rom)

text是flash
那lit和idata是不是RAM使用量???

网友:
等高人来解答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上淄博哪里的?

网友: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bss   0060   0141 =    321. bytes (rel,con,ram)

       Addr  Global Symbol
      -----  --------------------------------
       0060  _ooo
       0060  __bss_start
       0062  _disp_pos
       0164  _buff
       018C  _test_time1
       018E  _test_time
       018F  _vars
       01A1  __bss_end
-----------------------------------------------------------------------------------------

这个就是系统的RAM的总用量,bss是系统的意思

网友:
奇怪 我怎么在map文件里面找不到类似下面的内容
     Addr  Global Symbol
      -----  --------------------------------
       0060  _ooo
       0060  __bss_start
       0062  _disp_pos
       0164  _buff
       018C  _test_time1
       018E  _test_time
       018F  _vars
       01A1  __bss_end

网友:
【5楼】 zhuimeng08
淄博 淄川
您哪里的?

网友:
View->Map file summary->With full size info

网友(2010-02-26):
哪里有With full size 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