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9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9-11-25):
fpga与arm9之间的通讯,具体方法有那些,希望搞过的朋友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
楼下的麻烦说下

网友:
IO口多用总线,少就用串口,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吧..

楼主:
哦,搞快板子试试!谢谢了!

网友:
用并行口或spi串行口吧,速度快

网友:
FPGA做成SRAM那样的接口挂到总线上。

楼主:
看来办法也很多的哦,呵呵!

网友:
>> FPGA做成SRAM那样的接口挂到总线上。
最好把 spi, uart 等也连接上, 通讯用

楼主:
呵呵!谢谢了!现在正考虑做这个东东呢!

网友:
IO口多用带时钟的并行传输

IO口不足用SPI

最好别用总线,因为对FPGA的资源占用过多,而且主机侧配置起来往往也会出乎意料的繁杂而易错

楼主:
请问水猫,带时钟的并行传输具体是什么意思?能将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12楼】 microcreat

请问水猫,带时钟的并行传输具体是什么意思?能将的详细点吗>谢谢!

===================================

从ARM上把时钟输出线接到FPGA上,再接根片选,然后根据情况,接 8/16/32 根 IO 线,如果需要双向通讯,还可以接根中断线

操作情况类似于 SPI,不过把同时传输的数据宽度改为 8/16/32 位罢了,程序很简单,FPGA 内部也较易实现

当然,如果数据量相当大(KB 级别),仍然建议 FPGA 内实现总线接口,并使用双口 RAM

楼主:
哦!谢谢了!如果是大数据量的话,那么在FPGA里面做一个双口RAM.然后把相应的口线接到ARM的SRAM控制线上面吗?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14楼】 microcreat

哦!谢谢了!如果是大数据量的话,那么在FPGA里面做一个双口RAM.然后把相应的口线接到ARM的SRAM控制线上面吗?是这样做的吗?

===========================

较好的 FPGA 大都内置双口 RAM 的

一般的 FPGA 往往也承受不起大数据量的操作

所以需要你自己在 FPGA 里做双口 RAM 的时候一般很少

楼主:
哦!谢谢了!我可以这样吗?
给FPGA一个外置的SRAM.这样把数据放在这个SRAM里面!我FPGA里面只做个通道!这样的话.我需要有那些地方注意呢?

网友(2010-02-23):
回复 楼主:
fpga与arm9之间的通讯,具体方法有那些,希望搞过的朋友能指点下!谢谢!

楼主你好,FPGA于ARM通信做的怎么样?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刚看到你的帖子,不知道我的回复你还能看到不?我这有写好的程序,调试正确,但是下到板子上通信就不对了,希望咱么可以探讨一下,QQ155337199,liu_jing_yang@163.com

楼主:
呵呵!不意思!我最近没搞了!板子还没做呢!呵呵!

楼主:
他们之间通讯我是做成功了的!但是我要移植linux,现在还没去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们之间通讯我是做成功了的!但是我要移植linux,现在还没去做!

哦 楼主是用VHDL编写的吗?这是我的帖子,附源程序,楼主看看,能否共享下程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91440&bbs_page_no=1&bbs_id=1029

楼主:
不知道你的想怎么做,我的就是了单片机的几个IO口来做的,没你的那么复杂!

楼主(2010-09-06):
不知道能不能跟dm9000aep的驱动那样去做哦!希望有做个的大侠能指点下!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614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myqawdr&bbs_id=9999

我做的,S3C2440 和  CYCLONEII  通信 支持DMA和中断

楼主:
谢谢大侠了!呵呵!先看看!
还有做过的大家一起交流下哈!

网友:
偶也准备做 CYCLONEII 和  S3C2440 的 DMA 顶个

楼主:
以前只是个想法,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通讯了!下不就是结合中断去做接收数据了!

网友:
你的双CPU数据交互量很大吗?
我的数据量不大,我就把FPGA配置成寄存器方式,然后CPU可以对他进行读写。

楼主(2010-10-07):
哦!呵呵!
数据量还是比较大的!64个串口数据!

网友:
总线 SPI 串口 任挑

楼主:
我现在是用总线的方式!

网友:
如果需要快速的传输大量的数据使用总线(memory bus /video bus/graphic bus),如果只是一般的通讯可以使用i2c/spi/UART .

楼主:
graphic bus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