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5B的400mA保险丝咋这坚强,不知道是第几次测完电流后直接测电压,竟然没事

楼主(2009-11-25):
见大家一致推崇Fluke,前段时间公司采购设备,就在赛格买了个F15B,因为平时经常要换着测电压、电流,有好几次用完毫安档,忘了换插孔,直接拿来测电源电压,第一次的时候急死了,因为我记得有人说它的保险丝很准的,一过500mA就烧,换一个还不便宜,但事实证明它通过考验了。之后用起来更加小心,但还是有失手的时候,但都没事。
今天我又一次犯错了,测完毫安档之后,直接来测一个锂电池电压,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测了好几下都没读数,才发现弄错了,我想这下完了,可是试了一下,还是好的……

网友:
只能说你的电池太弱,或保险太强,总之不是好事.

楼主:
确实啊,不过现在想了想,有一种可能,毫安档内阻特别大,达到4V/0.5A=8Ω以上。

楼主:
电池不弱的,短路保护电流是2.5A,我实测过的,之前还有直接用电流档测直流电源电压,那个是5A的短路电流。

网友:
用他测量下苍蝇拍子的高压,如果不坏质量就好的很,我的胜利的万用表前天因为测量挂了,

网友:
他不叫保险了。叫跳线。
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你觉得这叫好吗?
不要哪天把主控烧了就不叫好了。

网友(2010-01-30):
电池电压低,达不到保护电流

网友:
是不是好事呢?

网友:
FLUKE的15B以上都带有全档位自动保护的,现在连优利德几年前的60系列就带有全档位自动保护了,过量程信号自动关断保护,我做POWER的,经常用电阻档、二极管档和电流档直接去测电压,从来没事过,只有没档位保护的低端系列,比如58系列,就烧过好多次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