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pga需要哪些硬件设施

楼主(2009-11-25):
除了要一台电脑和书还需要哪些设备,如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价格是多少

网友:
下载线(看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芯片)
我觉得初学完全没必要配备实验板,很多都是可以仿真的

楼主:
请各位大哥说下 现在购买这种芯片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能列下常有型号,常用参数,大致的价格吗,下载线多少钱啊,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请楼下的同志正面回答楼上的问题,不要避重就轻,隔靴搔痒,谢谢!

网友:
XILINX的spantan 3E 很多工控板子上看到多250E 500E等;
价格我也不清楚,淘宝上有,有个500E 60多。
下载线自己做个最好,省点钱。USB的话多很贵!!!
论坛上一个家伙不是288嘛,还以个二手元件第一批99(已售完,第二次高潮还没有来),我想买,没有了。
参数没有研究过,最多看的就是容量(slice),速度(-5.-4等),封装(TQFP,PQFP,FBGA)等,买的也是商业版温度。
内部的就看DCM PLL,乘法器等什么的,这些也比较固定;FPGA的基本上有;
还有不需要配型芯片的,内部有FLASH MEMORY等,DSP板的,我也不清楚,

基本上上是看封装再选容量和速度,买PQFP208的是我的首选,TQFP144的脚少,FBGA的自己焊接不了,板子成本也搞,-4,-5等不关心,多可以;PQFP的slice比TQFP要多,FBGA的更多,当然具体看型号。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spartan3a/index.htm    3A 3AN 3A DSP
http://www.xilinx.com/support/#catlink-cmenu2-15
3E的用的多 ,经济型;便宜点

我其实是用altera的,说了那么多xilinx的。身边有多少资源多利用起来!!!
不要把太多的时间画在软件上。

开发板买个,你想自己做也可以。
接下来的就是有这个板子学习,延伸扩展

楼主:
请问下fpga的容量指的是什么?

门的数量 是看哪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