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线通讯接受端解码的问题,曼彻斯特编码 芯片ATA5723

楼主(2009-11-25):
对于无线接收解码方面不是很明白,看datasheet 也是云里雾里,不知道一般的芯片都是软件怎么解码从无线接收芯片出来的数据,

好像有的用的曼彻斯特编码 的,对于里面的一些时间控制不是很明白,有高手指点下不

网友(2010-01-14):
晕 这种是自己编数据格式   然后自己解码

网友:
首先要明白,为什么编码。

1. 01平衡
2. 纠错
3. 加密

   对于1,可以使用曼切斯特编码,但是曼切斯特编码效率比较低,另外可以考虑8/10bit编码,这类编码都很好理解;
   对于2,可使用前向纠错编码,例如汉明码(相对好理解),BCH编码(相对常用一些),纠错编码比01平衡编码就难理解一些了;
   对于3,加密编码,现成的算法很多,简单的如M序列异或运算,复杂的有如DES等可逆加密算法,具体使用就要看需要的加密强度了,一般强度比较高的复杂加密算法,原理比较深奥,但是使用还是很简单的。

    所示,接收机怎么解码,完全是发射机的编码方式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对于编码方式,只要明白了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编码可以是非常灵活的。

网友(2010-07-22):
曼切斯特编码 比较简单,就是通信速率会降低一半,在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