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构想下毕业设计,大家给出出主意啊

楼主(2009-11-25):
我现在想开始构想我的毕业设计了,自己也弄出了几个方案,但不确定能不能最终搞出来。 想请教下大家的意见。

方案一, 一款由FPGA作为核心的家用小型音乐播放机,就是用FPGA实现解码什么的。

方案二 ,  一款USB存储设备的数据操作器,也是FPGA核心,实现两个USB设备呢的数据相互转存什么的。

大家给看看啊。

谢了!

网友:
本科还是研究生?

楼主:
我是07级的本科生。谢谢关注。

网友:
这俩都挺复杂的了,不过前者没啥意义。还是后者吧。。

楼主:
后者,我查了下,这个对于FPGA的资源占用量很大。

而前者,我的设计思路是,以前用的比较的广泛的卡带式的录音机吗,但现在发展起来的数字化,原先的那种卡带式的应该要被淘汰掉了,而现有的数字式的音乐播放机多是跟电脑相关的,或者是cd,dvd什么的,但那个耗电量大。我设计的虽然原理上类似是把MP3
加个音响,但设计后会应用能够更专门一些。

网友:
MP3这种满街都是几十块钱一个的东西就别设计了,ASIC已经很成熟了。
后者资源主要浪费在USB控制器上,加两片68013A就好了。

楼主:
CY7C68013 是一种控制芯片是吗 ,那这个与pdiusbd12的接口芯片有什么差别呢。

是不是CY7C68013它在通信过程中起着主导的地位,而PDIUSBD12只是两种设备的接口实现呢。。

谢。

如果我采用第二种设计方案的话,那么FPGA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CY7C68013不就是控制器了吗。用FPGA写接口吗。

谢谢您了,我了解的还不是很全面。

网友:
加USB控制器的话,这毕业设计用fpga就没啥意义了

楼主:
我觉得也是,如果自己写的话又太难了。
如果我用usbd12做接口,FPGA做核心处理器,怎么样呢?

网友:
用控制器的原因就是FPGA内部没有USB的PHY。不是因为其他的。

楼主(2010-01-05):
稳压电源一般由变压器、整流器和稳压器三大部分组成,如图5一21所示。变压器把市电交流电压变为所需要的低压交流电。整流器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经滤波后,稳压器再把不稳定的直流电压变为稳定的直流电压输出。

一、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及对稳压电源的要求

  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性指标,如输出电压、输出电滤及电压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一个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及温度系数等。·  对稳压电源的性能,主要有以下四个万面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