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开电视介绍有个叫“电池再生宝”的东西,以量产销售,宣称可以让一般碱性电池反复

楼主(2009-11-25):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11/18/content_18258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96341.htm?fr=ala0
http://news.163.com/09/0716/07/5EB16A9D000120GR.html

楼主:
我看是忽悠的,怎样做到“安全”?

网友:
还伸了专利?

网友:
俺从事过这个行业,有一点效果,但没那么神.

楼主:
还上了电视重点宣传,还上了百度百科

网友:
降低内阻,属于骗子技术

网友:
碱性电池化学反应不可逆,顶多冲完用一下

网友A:
去极化而已,最后小心漏液。这类东西如果放到30年前,还可以,20年前还凑合,放到现在............简直就是对科技的侮辱。

网友:
至少二十年前的现在通信上就看到这东西了,碱性电池都能充几回的,只是充不进多少电,也充不了多少次.

网友:
很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只是能充几回, 而且是有危险的, 可能爆炸.

碱性电池杜绝充电的.

明显忽悠人啊.

网友:
按可否充电来分,电池分3种:
1 可充电池 一般可充电500次以上
2 半可充电池 某些碱性电池 一般可充电三十次
3 一次性电池

记得以前一次 给人修过电须刀,里面用了碱性电池,就是充了若干次后不能用了。由于电池外表没有印字,我是从 电池的 封口槽位置 来认定 它是 碱性电池。

实际上 碱性电池 也分很多种,有的厂家 做的碱性电池 就可以充放电500次一上。其最大的好处是 电压是1.5V 与 普通电池兼容。而锂电和 镍电 电压是不相容的。 锂电 的电压相差太大,所以外形上就不能和 普通电池做成一样的。镍电 电压是1.2V,电压相差不大,所以可以做成普通电池的样子,但是,很多时候 用镍电代 普通电池,电力放不完全,因为不等 镍电 电力放完,用电器就 判断 电池电压不足了。

一般市售的 碱性电池是不可充电的。

不代表所有碱性电池都是不可充电的,而市售的半可充电碱性电池非常少见(见下面)

可充碱性锌锰电池 (rechargeable alkaline zinc-manganese battery) 可通过充电获得重复使用的一种改进型碱性锌锰电池,简称RAM。该种电池的结构和制造工艺过程与碱性锌锰电池基本相同。
  为实现可再充电,该电池在碱性锌锰电池的基础上作了改进:① 改善正极结构,提高正极环强度或加入粘接剂等添加剂,防止正极在充放电时发生溶胀;② 通过正极掺杂,提高二氧化锰的可逆性;③ 控制负极活性物质锌的用量,控制二氧化锰只能以1电子放电;④ 改良隔离层,防止电池充电时产生锌枝晶穿透隔离层发生短路。
  可充碱性锌锰电池的充放电循环性能相对传统二次电池差,充放电制度对电池的循环寿命影响很大。目前,全充放电循环使用寿命只有30次左右。使用该种电池时不可过放电,浅放电可大幅度提高电池的循环寿命。电池的放电反应与碱性锌锰一次电池相同,充电时发生放电反应的逆反应:
  MnOOH+Zn(OH)2→Zn+MnO2+H2O
  由于电池的循环寿命较短,发展受到制约,全球仅有美国、加拿大的几家公司规模化生产,我国也生产该类电池,但生产量和出口量较小。

网友:
,碱性是可以充几次,但漏液的可能性很高,控制充<0.8C比较安全,一般的后果,充电器一旦被漏液污染了,即便用酒精处理了也会长绿帽。 若这个叫再生,够神的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A:
去极化而已,最后小心漏液。这类东西如果放到30年前,还可以,20年前还凑合,放到现在............简直就是 ...

这年头SB多,能骗一个是一个。

网友:
一看就是骗人的。

网友(2014-03-14):
我以前还真冲过碱性电池,才知道会爆炸,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