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示波器来测量 晶振的输出频率?

楼主(2009-11-25):
晶振+电容+MCU 之后,晶振的两个脚输出的信号是正弦波吧?能不能用示波器 测量出晶振的频率?谢谢,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能不能用示波器测出来晶振的频率,具体怎么测?

网友:
可以用直接测的

网友:
我用示波器能够看见正弦波,但是频率好像不对,没深追究。

网友:
可以直接测量

示波器的探头要放到 x10 的那个档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回答,能否再具体点说下,怎么测?用示波器的探针和地直接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还是 探针接 晶振的脚, 地接晶振所配电容的地?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测量,探头接地夹子接在MCU的接地端,探头探针直接测试晶体的任一一个引脚即可。两个引脚的幅度不太一样,但频率一样。

楼主:
一会测一下看看,然后告诉楼上的各位大哥结果

网友:
探头要放到 x10 档

网友:
可以测,但可能会有问题

1、单片机会死机,这个和探头有关,用泰克 x10 探头可能不会,国产探头拨到 x10 也会的。我想可能是负载电容太大导致频率一下子偏太多了?
2、测出来的频率是不准的,因为探头和示波器相当于一个电容,而且差别蛮大的。如果是计时之类用途,这个测出来的频率完全没有意义...不过好像示波器也测不准频率吧。

你可以用来测是否起振,除此之外意义似乎是不大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的设备是啥,好现金啊,怎么把示波器上的波形显示在电脑上的啊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测晶振频率,无数字读出的模拟示波器的误差在2%-5%,但注意要将探头设在10:1。对于AVR 单片机来说,在CKOPT=1(半幅振荡)时要接在XTAL1,即接在反向放大器的输入一端,如接在XTAL2且CKOPT=1就可能造成单片机工作不正常。图为12MHz晶体的测试。示波器扫速为0.1us/div;显示波形12个。

CKOPT=1(半幅振荡)时:

CKOPT=0(全幅振荡)时:
接在XTAL1
接在XTAL2

楼主:
10楼的装备好全啊,你的频率计测的很接近了,我怎么测不出来呢?能否说下具体怎么测的

网友:
11楼】 yilaozhuang
积分:148
派别:
来自:
10楼的装备好全啊,你的频率计测的很接近了,我怎么测不出来呢?能否说下具体怎么测的

================================================================================
示波器的10:1探头的地线夹子接地,探极接晶体一脚即可。频率计也使用示波器的10:1探头测试。

楼主:
感谢  eezm  大哥的认真回答,顶一下

楼主:
检测到12M的频率了,相当准确,在11.96-12.06之间吧,感谢上面各位回答

网友:
用探头接晶振上,频率是会变的,最好用定时器翻转某个端口的电平,然后再去测这个频率,推算出晶振的频率。实际上晶振是非常不准的,所以我们用单片机做出来的和时间有关的东西,比如一个种,日子久了就会不准,现在的晶振太差了。

这是 1ms 定时器翻转 M8 的 PD1,误差太大了。

网友:
可以测,不过可以试试晶振外壳接地

网友:
我用TEK的x10探头,一直没问题

网友:
如果死机,可以在探头串一个10pF左右的电容,再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可以测。
但是表振32768信号太微弱测不出来。

网友:
我一般用频谱仪测,直接接触外壳(外壳没有接地的),就可以测的到。

网友:
楼上富啊

网友(2010-05-25):
mark,这个我以后会用得上呐

网友:
这篇帖子很有实用价值
从以往示波器咨询的问题来看,有相同疑问的朋友还是不少的
UP

网友:
普源的示波器测得还蛮准的

网友:
一般数字示波器时基准确度都优于100ppm,所以测量频率的准确度也优于100ppm,我公司现在使用的泰克TDS2012的内置计数器测频能达到2~10ppm(六位数字显示)

网友:
直接测肯定不会准的,AVR的熔丝设成外部晶振输出脚使能,就能在CLKO脚测到频率。注意不要让芯片内部再分频了,分频就不准了。
如果晶振的外壳焊接到地,频率会更稳定一些,不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楼】 yilaozhuang
积分:148
派别:
来自:
10楼的装备好全啊,你的频率计测的很接近了,我怎么测不出来呢?能否说下具体怎么测的
================================================================================
示波器的10:1探头的地线夹子接地,探极接晶体一脚即可。频率计也使用示波器的10:1探头测试。

我只用1X档,也可以。按AUTO 就显示了。 可能不同牌子有区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1楼】 yilaozhuang
积分:148
派别:
来自:
10楼的装备好全啊,你的频率计测的很接近了,我怎么测不出来呢?能否说下具体怎么测的
================================================================================
示波器的10:1探头的地线夹子接地,探极接晶体一脚即可。频率计也使用示波器的10:1探头测试。
我只用1x档,也可以。按auto 就显示了。 可能不同牌子有区别吧~!

算你走运,碰巧探头搭到输出端,若接到输入端非停振不可。
另外,由于负载电容与标称值相差较大,测量到的频率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
我自己也测了一下,是可以测出来的,探头在X10上
示波器是扬中的ca8020a,20M的,按说测出来的应该是矩形波,但实际却是

网友(2010-08-12):
市面上的探头打到X10跟X1时输入电容还是很大区别的,在X10档位时电容要小很多,这个时候对晶振影响小些,这时在某些电路测晶振影响不大,测出来是对的

网友:
我用普源,DS1052E侧过53.xxxM,27M方有源晶振,非常准确,无源的没有测量过。53M晶振波形很清楚稳定。

网友(2011-05-09):
回复 网友C:

貌似非常精准啊
1ms翻转一次,2ms就是一个周期,频率就是500Hz,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2011-06-09):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貌似非常精准啊
1ms翻转一次,2ms就是一个周期,频率就是500hz,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11.0592M的晶振做时钟,一天误差几分钟。。。。不断修改定时器初值都没用。应该是晶振的频率稳定还受到温度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普源,ds1052e侧过53.xxxm,27m方有源晶振,非常准确,无源的没有测量过。53m晶振波形很清楚稳定。

频率是准确的,波形伏值按理说是要有些衰减的

网友(2011-11-10):
我尝试测量4M的晶振,测量不出来,或者测量出来的频率只有0.5K,但是测量32K的晶振就很准确。我也尝试把表头弄到x10的位置,但还是不能测量到4M的频率。

网友(2011-12-12):
用直读的示波器X10探头很容易读出频率的,使用泰克直读示波器已经在使用中

网友(2012-07-13):
能不能用无线的方式测呢?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咯

网友:
之前用安泰信测过,8M的很准,RTC的32.768K就不准的很,差好多,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老李说得比较中肯

网友(2014-10-29):
mark,学习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可以测,但仅供参考,不精确。算法不一样

网友:
示波器探头寄生电容对频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一般只能作为参考。要准确测试好像要用网络分析仪。

网友F:
用普源的测过
全是8字波,
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普源的测过
全是8字波,
不知道为啥

触发不对

网友:
有机会吧说明书在学习下
还没用过触发

网友:
楼主弄个好点的示波器,可以的

网友(2015-12-15):
今天刚看这个帖,因为今天才用到,示波器夹子接好地,表笔要测OUT脚,示波器表笔调到×10档。示波器表笔测量晶振频率是想当于一个电容会影响测量的值。

网友:
CLK out 和CLKin 一般是不一致的。

看负载电容

网友:
可以
直接把探头加到xout
探头另一端接地

示波器打到频率
直接就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