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IV变换问题~~~

楼主(2009-11-25):
请教一下模电高手们 我有一个电流信号范围在0.01到100个毫安之间 需要用运放IV变换 可是一般的运放输出电流都只有30几个毫安的样子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楼主:
谢谢xh89595009  能否讲具体一点怎么实现呢

楼主:
上个图 大家给出处主意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采样电阻取得电压?

楼主:
抱歉没有说清楚 用采样电阻的话会对原来前级电路造成干扰 所以才会用IV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