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大侠:我需要通过串口读写数据,当PC发送一个数据后,PC会接收到一个反馈

楼主(2009-11-25):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大侠:我需要通过串口读写数据,当PC发送一个数据后,PC会接收到一个反馈数据,用于标识是否正确。当反馈数据是正确,那么继续发送另一条数据,然后继续判断、继续发送。
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hex1,hex2,hex;
        unsigned char data[100];
            int num=0;
        m_strTXData.Remove(' ');
        int len=m_strTXData.GetLength();
        if(len%2!=0) {AfxMessageBox("输入数据长度错误!");return;}
        for(int i=0;i<8;i++)
        {
        if(len==0) {AfxMessageBox("输入数据长度错误!");break;}
        hex1=char2hex(m_strTXData.GetAt(i));
        if(hex1==0xFF) {AfxMessageBox("输入数据类型错误!");return;}
        else hex1=hex1<<4;
        i++;
        hex2=char2hex(m_strTXData.GetAt(i));
        if(hex2==0xFF) {AfxMessageBox("输入数据类型错误!");return;}
        else hex=hex1|hex2;
        int n=(i-1)/2;
        data[n]=hex;
        }//以上字符全转为16进制
        CByteArray array;
        array.RemoveAll();
        for(int i=0;i<len/2;i++)
        {
        array.InsertAt(i,data,1);
        }
        m_ctrlComm.set_Output(COleVariant(array));//发送数据
        UpdateData(false);
以上我想把data[]里的数据一次发送n遍(比如两遍)如何实现?
如果for(int i=0;i<2;i++)
{

        for(int i=0;i<len/2;i++)
        {
        array.InsertAt(i,data,1);
        }
        m_ctrlComm.set_Output(COleVariant(array));//发送数据
        UpdateData(false);
}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下位机必须返回数据,你才能发第二遍,求教各位大哥??

网友:
既然要下位机必须返回数据,才能发第二遍,那怎么能一次发送n遍?

楼主:
主要是我要实现点击“发送”按钮,让data里的数据发送两次,那么DSP会返回我两个数据,而用我的方法只能返回我一次

网友:
参考xmodem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