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位设置,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

楼主(2009-11-25):
AVR熔丝位设置
上周刚买了本马老师的AVR书,刚开始学
按照马老师的推荐,这样设置了熔丝位,大家看看对不对

蓝色的是我按照要求设置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
个人意见:你使用这个编程软件对于初学着来说,容易出错。建议你,用具有“导航设置”进行设置,这样比较方便。比如,双龙公司的,就挺好的。

网友:
个人意见,用这样的软件可以变通到其他软件,熔丝位设置是要学会的,不能依赖向导,否则用其他软件就不方便了,熔丝位的意义还是比较清楚的,记得牢。个人来说,只使用内部RC或者是外部晶体,内部RC频率可以由CKSEL3~0得知,如0100=4,则RC频率为2^(4-1)=8,0011=3,则有2^(3-1)=4,这样就好记了,使用外部晶体我都用1111
当然,个人水平有限,用的芯片不多,说得不对的请拍砖

楼主:
谢谢4楼和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