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BQ-830,准备换内脏..

楼主(2009-11-25):
原理图参考了安哥的,MCU是手头现成的48脚的STM32
准备把BQ830内脏换了,顺便学习下充电算法.

楼主:
想转成PDF的,本本忘装了.PCB也传上来吧.

网友:
厉害,这个改得彻底,关注一下。

网友:
关注,学习一下,LUSSON很牛啊...........

楼主:
板子回来了,在板子还没回来蹲马桶无聊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有个地方不对,不过是板子尺寸定位的问题,不是原理图.

大概调了下,原理性的问题没有.不过LM324用MAX232正电压带不起,现在LM324用的是3.3V,LM358是MAX232产生的正电压,有5V多.
AD大概试了下,能正常转换,但精度还没有论证.
LCD是个问题,我这个只有VCC,VCC/2,GND三种电压,而且之前没有驱动这种LCD的经验,今天把各脚对应的显示画出来了.

板子定位孔有问题,靠近电源输入的二个要扩一下,我只扩了一个,另外一个剪断了,中间那个也要扩一下.
还有电源输入插座也做得进了一点,不过没有原理性的错误

现在板子还有9块,如果有兴趣的拿去,快递到付.

网友:
楼主强人,我那个BQ830的LCD可能坏了,显示有毛病,不搞它了。

网友(2012-08-13):
我想要板子,多少钱?我的qq175653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