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 你的 7135 进程怎么样了,我尝试搭了一个,貌似电容太差

楼主(2009-11-26):
短路归零问题不大,但接自己的基准,只能到 9991-9993,根据 Datasheet 解释是积分电容不行,但这已经是本地能买到的据称最好的 CBB 了,当然有人说这是 CL 冒充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弄到什么好的电容。

为了保险搭了三种和单片机连接的方式,结果最简单那种一次调试成功,当初的担心真多余 :D 就是积分电容的质量头疼阿。

网友:
我还是不太懂你的问题在哪里!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我的搭好后工作正常,该测的量程都能测出来,但是发现电压高端和低端有2-4个字的非线性误差(和芯片有关),归零正常,目前在试验基准的稳定性,这是最头疼的地方,现在试验结果很好,3天下来稳定在1.0000V.偶尔有跳到0.9999V和1.0001V.我的7135基准用MC1403U,校准用基准是用LTZ1000用AE电阻分压得到的,用HP3456跟踪精度.我正在制作用AD588的1.0000V做校准用基准.

我的CBB是用WIMA电容!等有空去宁波买些飞利普的CBB,WIMA电容太贵了.

发现这个东西用开关电源供电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可观测的影响.等试验一个月的稳定性后我去打板,我可以将成本控制在30元左右

楼主:
就是说,当 COM 和 GND、IN- 短接,IN+ 和 REF 短接时,7135 应输出 10000,+/- 三个字,这是手册上容许的最大误差了,现在显示 9991-9993,说明是超出了,而手册上的解释是,如果积分电容的耗损大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我买到的电容,估计是 CL 冒充 CBB 的...

可惜没有 LCR 电桥阿,不然直接测耗损就能选电容,你用 WIMA 电容能保证 “ COM 和 GND、IN- 短接,IN+ 和 REF 短接” 的时候为 10000 嘛?能的话我去找找看这种电容,实在找不到你给几个我,桂林这小地方,电容都是假的!

另我记得你说表现很好的 MC1403 是陶封的?我在桂林看到有卖 1403,价格不贵,就是不知道性能好不好,而且是不是真货,鬼才知道,还不如用掏包上的拆机 AD586 了,比在本地买的 1403 还便宜,加上 20K、5K 电阻分压,不用可调电阻也不用怎么标定都能用的。

楼主:
试了几种电容,确实是有差别的,其中本来买来作为其它用途的 630V、0.1u 的,电容上就写了“我就是 CBB”的一种电容目前效果最好,9994-9995 之间,由于是测试,所以可能会受引脚和洞洞板布局影响,而且调零电容和基准电容也没有换,不知道全部换掉且做成 PCB 会不会有更好表现。至于聚苯乙烯电容,本地买不到那么大容量的,最大几 nf...

黄色扁方块状电容,号称很好,但实际上最差了

估计和原来的 0.47u 一样的一种电容,因为没有足够大的,用几个并联,效果也和原来接近,但比原来的电容,读数稳定,基本上都能较长时间固定在 9992

自己说了自己叫做 CBB 的电容,掏包上有一次顺便买了一小袋,做其它用途的,是 630V 的,因为容量不够所以也并联,效果目前是最好的,9994-9995

网友:
我看到淘宝上有日本双信的银云母电容卖,据说损耗小到仪器测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mark 最好在基准源里搞一个电容的等级排名

网友:
貌似Intersil的7135更好一些。武汉力源有卖。

网友:
7135 这个芯片有些贵了。现在有比这个更好的芯片吗?

网友:
更好的就是承永和富晶的那一堆DMM芯片,问题是这些芯片是卖裸片(die)的,有封装的几乎买不到。

网友:
我知道有这个芯片做的仪表,单卖一台的价格要300左右,显示好像倒是很准的,在2个字内,如果是直流的话

网友:
10多年前用7135比较多,后来都用16位或24位的AD来做了,简单得多,比如近来我用8脚的24位AD就很好

网友:
ICL7135的价格优势是明显的,目前的零售价格在7元/片左右,一般在30元左右就可以做出一个表头,这些天做了写试验,发现它的积分电容确实如lilith网友所指的那样,问题很大,我昨天试验了我能找出来的10几种电容,里面一些确定是高品质的CBB电容,做出的结果让人非常沮丧。只有一个电容合格,而合格那个是275V交流的EMI电容,好象耐压高的结果好点,是不是问题出在电容漏电上?

但是就算用了合格的电容,ICL7135的非线性误差非常大。在低端有2个字误差,高端有超过5个字的误差。这个误差跟电容也没什么关系,换其它电容也一样。这么大的非线性误差是怎么产生的?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我用推荐电路搭的)还是ICL7135的天生缺陷?这个问题是制约这个表头性能的最大问题,有待好好研究。

网友:
我看到淘宝上有日本双信的银云母电容卖,据说损耗小到仪器测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8
是有这种电容,但是体积太大,价格太高,不适合使用。

网友:
lilith你的电路是怎样的?是不是利用单片机对BUSY信号计数来获取数据的?

要不我们从两个方向走,我用分立元件做,你用MCU做,这样我们做一个ICL7135的应用电路,互补不足,整理资料,另开一贴。打造一个ICL7135的详细应用帖怎样?你有HP3457,我有HP3456,我们的设备完全可以应付得了这个项目。估计很多人对这个东西的应用会感兴趣的,相关的资料也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275V电容耐压是非常高的,应该在2000V以上,如果是X1电容至少要能承受5kV的脉冲串。275V指的是允许用于275V线路中,并非耐压。

网友:
我用7135做仪表的,没有基准源不知道精度如何凑合着用!!

网友:
我以前对它期望比较大,但真的测试下来感觉末位误差太大,如果无法解决,那还不如用3位半的了。

网友:
上照片看看是否布线不合理。
测试结果也顺便贴出来看看,这么凭空的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网友:
和布线无关。

各种数据整理中。

网友:
不如完全用分立件搭个双斜积分看看效果?

网友:
7135性能太平庸了,希望jj和楼主只是用它来趟趟水,未来还是要上24位σ-δ型ADC(如LTC2400、ADS1232等)做个6位半的表头出来。

网友:
做6位半表头,这事情估计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干。我还是喜欢比较实用的东西,否则就是所谓的“仪表党”了

网友:
切。。。现在Fluke和国产的4、5位手持表普遍上高位σ-δ型ADC,怎么会不实用?

网友:
等着 jj3055 的 ICL7135 应用电路早日上市,老许预订 50块电压表,用于 牛仔(cowboy)版0-40V可调式恒流稳压电源。
**********************

谢谢老许的支持,40V的量程需要这个表头有自动量程切换功能,本来我打算用固定量程的,舍弃量程切换,现在看样子要把这快东西做进去了,呵呵

楼主:
我看到淘宝上有日本双信的银云母电容卖,据说损耗小到仪器测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说到这个介质耗损,我正在为这个问题头疼,今天在淘宝找电容,同时去各大电容厂家看 Datasheet,不免就有想买一个 LCR 电桥去测算了的念头,结果逛到安捷伦看了一下电桥价格,抽一口凉气,不过人家新的嘛,就跑去淘宝看看二手的 HP 电桥,得,最差的八千块!再抽一口凉气,看来电桥这个东西,距离我们还比较远...

貌似Intersil的7135更好一些。武汉力源有卖。

---------------------------------------------

我下午去弄了 Intersil 的 7135 回来了,和 TI 的没有什么差别。

7135性能太平庸了,希望jj和楼主只是用它来趟趟水,未来还是要上24位σ-δ型ADC(如LTC2400、ADS1232等)做个6位半的表头出来。

----------------------------------------------

我这不是闲得蛋疼嘛 :D 前段时间得了一个据说上千瓦的 2x1?V,11+11+11+11V 的变压器,打算说干脆做一个可调电源算了,所以说看看 7135 做表头怎么样嘛,不过在向美信申请样片的同时顺便申请了一颗 24bit 的 σ-δ ADC,MAX11040,说看看能不能做到 5 位半的程度的说 :)、

楼主:
lilith你的电路是怎样的?是不是利用单片机对BUSY信号计数来获取数据的?

要不我们从两个方向走,我用分立元件做,你用MCU做,这样我们做一个ICL7135的应用电路,互补不足,整理资料,另开一贴。打造一个ICL7135的详细应用帖怎样?你有HP3457,我有HP3456,我们的设备完全可以应付得了这个项目。估计很多人对这个东西的应用会感兴趣的,相关的资料也是很有价值的。

------------------------

是的,我用一个 4011 与非门分别接 BUSY 和 CLOCK,以 BUSY 信号为阀门送到 M16 的 T1 计数器,同时将 BUSY 送到 M16 的 INT1 中断,作为清零和输出结果的信号,完成获取数据。之前还准备了备用方案两个,结果这个一次成功又简单,另外两个复杂的就不用了。不过我看到很多资料上说是应该用计数减去 10001 得到正确值,但我得到的比数码管显示的多一个字,不知道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因为全程多一个字,所以变成减去 10002 是正确的。

电路基本如下,这是发给我一个同学让他明天给我做一块板的图,我在洞洞板上的,时钟由 4060 和 4M 晶振分频产生 125k,同时没有接 27 欧电阻和那个二极管,实验发现接不接好象没区别?

我向美信申请了一颗 MAX541 的 DAC,打算做成电脑程控的 0-2.5V 可调电源来绘制 7135 的线性图,因为还有剩下的两个样片就顺便申请了一个 24bit 的 ADC 和一个 16bit、200k 的 ADC,看看还能做什么了 :)

楼主:
10多年前用7135比较多,后来都用16位或24位的AD来做了,简单得多,比如近来我用8脚的24位AD就很好

-------------

怎么我向美信申请那颗 24bit ADC 脚那么多...你用的是什么 ADC,线性度和信噪比如何?

ICL7135的价格优势是明显的,目前的零售价格在7元/片左右,一般在30元左右就可以做出一个表头,这些天做了写试验,发现它的积分电容确实如lilith网友所指的那样,问题很大,我昨天试验了我能找出来的10几种电容,里面一些确定是高品质的CBB电容,做出的结果让人非常沮丧。只有一个电容合格,而合格那个是275V交流的EMI电容,好象耐压高的结果好点,是不是问题出在电容漏电上?

但是就算用了合格的电容,ICL7135的非线性误差非常大。在低端有2个字误差,高端有超过5个字的误差。这个误差跟电容也没什么关系,换其它电容也一样。这么大的非线性误差是怎么产生的?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我用推荐电路搭的)还是ICL7135的天生缺陷?这个问题是制约这个表头性能的最大问题,有待好好研究。

----------------------------

根据手册对积分电容的描述,应该使用 Dissipation Factor 很小的聚苯乙烯电容作为积分电容,Dissipation Factor 很大的电容,会影响积分的线性,也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所有“高品质”CBB 电容的 Dissipation Factor 都很小,你可以看一下 WIMA 的官网上的数据,不少 MKP 电容的 Dissipation Factor 是 3~8x10e-3 的级别,只有少数(MKP10)达到了 5x10e-4 级别,后者显然优于前者许多了。

要测量 Dissipation Factor 需要昂贵的 LCR 电桥,最便宜的二手 HP 4263(类似 3457 那种 LCD 屏的低端货色)都要 8000 块钱,所以我们要去测 Dissipation Factor 这个,不太现实...

还有你的合格是指“短路 HI 和 LO、输出为 0;短路 LO、COM、GND,短路HL 和 REF,输出为 10000 +/- 三个字”吗?

网友:
别玩儿虚的。
7135线性不好,给个测试曲线.
和电路照片

网友:
楼上你也去测试测试看。自己做了会懂的更多。

网友:
7135线性不好,不是绝对的,这和具体芯片有关,Intersil的7135随着年代的不同,也存在很大差异,现在买到的新品Intersil并不一定好,我试用了多种品牌和年代的7135,最后从一个破板上拆了一个88年Intersil生产的7135线性最好.83年84年的9几年的我都试过,都不理想.

楼主:
但不管怎么说,厂家给出的指标也是摆在 Datasheet 上的嘛,所以现在当然是首先怀疑电容不好了

网友:
电容肯定有很大的关系,电容如果不好,芯片本身的线性再好也白搭,我觉得7135在线性方面,电容能占7分,芯片占3分.

网友:
7135都是我10年前玩儿剩下的,当时没有5位表,没法测线性度而已。

网友:
我定了100片拆机的7135,希望里面有不同批次的,这样就可以测试芯片本身的差异了,我现在手头的两种7135明显存在差异。

网友:
拆机的差异没意义,我用过N多拆机的7107,超995-1005范围的有1%

网友:
还是老衲说几句吧。

请先看看我用洞洞板搭的7135系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258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inawph&bbs_id=9999

其实7135 的线性是可调的,方法就是改变4脚的27欧电阻,这也是我费了好多时间才研究出来的,我的板最后用的是32欧的电阻,我用3位半对比线性很好,这种方法只能改变低端的线性。

另外你们说积分电容不好找,我觉得是你们的测试方法不对,其实手册上已经说了测试时要将27欧的电阻短路的,如下图。

********************
此图片露_毛,删除
********************

搞错了(+﹏+)~狂晕,下面的才对。

我现在用的积分电容是0.84微法的,将27欧电阻短路时测试值在10000与9999之间跳动,大概3秒跳一次。

还有积分电容的容量应该选大一点,我用0.33微法的电容时自检时不短路27欧电阻时都能达到9999,但测量高端时误差竟然达到了10%,赶上我手上没有0.47的电容就用了一个0.84UF 250V 的拆机电容效果很好。

时钟信号我用的8兆晶振加CD4060产生的125KHz信号,原来用RC震荡的信号频率不是工频的整倍数测量值会经常跳动。

布线方面个人觉得不用很讲究,7135是1伏的参考电压而7106/7是0.1伏的参考电压,灵敏度是一样的,能达到3位半的PCB设计水平就行了。

我这块板已经做好了才发现我根本无法对他进行校准(+﹏+)~狂晕,因为我手上只有3位半的表(还是公司的),准备过了年买一块洋垃圾5位半。

还有谁知道下图里最大的那个电容(积分电容)是什么牌子的??我从三星CRT显示器上拆下来的,这种电容介质吸收很小  非常好。

结案陈词:只要把7135的第4脚的电阻、电容处理好,其他的差不多就会得到一个不错的4位半表头。

另:jj3055什么时候PCB打样能否帮我带两块??

网友:
【33楼】 marx ●█〓
积分:334
派别:
来自:somewhere unlocated
7135都是我10年前玩儿剩下的,当时没有5位表,没法测线性度而已。
=============================================================================

大米饭是你十年前吃剩下的,为什么你现在还吃呢??

网友:
【36楼】 chinawph 烙铁侠
就错那么一点点?还有没有错得更多的?

楼主:
【36楼】 chinawph 烙铁侠

1、我在洞洞板上确实没接 27 欧电阻,完全是按照手册的测试部分做的,到了 PCB 才接了那个电阻。

2、手册上也没有写增大这个电阻可以改善线性,而且增大这个电阻等于劣化了电容吧...

3、反而手册上有写,积分电容应该足够大而使得上面的电压不至于让积分器进入非线性区,这应该根据被测电压和积分电流决定,“但测量高端时误差竟然达到了10%”这个问题是手册上明确解释了的。

4、我也认为用晶振会更好,但很多文章却说 RC 足够,很多人,包括商品化的 7135 表头也会这样做,我想知道缘由。我觉得用 RC 振荡保持频率在足够准确且稳定的 125KHZ 是相当困难的,在频率计上 0.1s GATE,百赫兹位有漂移,十赫兹位乱跳的,至于 0.1HZ 和 0.01HZ 位根本不用看,数字都看不到了。

5、之前是用多圈相扰电位器简单测试了几个点的线性,现在我打算用美信的 MAX6325 基准和 MAX541 16bit、1LSB 的 DAC 做为检定 7135 线性的电压源,以 5 位半的 3478A 读数为标准值,并用 6 位半的 3457A 为参考 --- 实际上我发现要检定 4 位半的 7135,5 位半的 3478A 是不够的,6 位半的 3457A 刚刚凑合而已。我今天才在洞洞板上把 MAX541 硬件部分搭好,现在正在准备写软件部分,包括单片机和上位机,因为要测试 65536 个点,人工肯定不可能...

网友:
【39楼】 lilith
积分:267
派别:
来自:

1、我在洞洞板上确实没接 27 欧电阻,完全是按照手册的测试部分做的,到了 PCB 才接了那个电阻。

========================================================================================================

你可以试一下27欧电阻对低端的影响.

网友:
汇报一下进度:

100片拆机的7135到了,生产日期1986-2004,牌子有5家,包括测试了我的5片全新,确认芯片间的差别小于1个字。所以大家不必在意芯片的好坏

2台7135的成品表到了,明天还有一台到,测试成品表线性非常好,外围电路都差不多的,松下的一台IN-好象加有补偿,而且非常复杂。他们用的电容体积超大,是高耐压的,应该是看中高耐压的漏电小,我把其中一台的电容拆下来装我的电路上,线性度马上改善,最高端与最低端只差2个字,所以可以确认做好7135的关键是选好电容。如果非线性全程只有2个字,那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个人认为RC时钟和晶体时钟的成本就差那么几毛钱,没必要选择RC时钟

目前很多问题尚未解决,还不能出PCB,虽然这个7135只是那么一个小东西,但做好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5位半以上表,没有高稳定的可调基准,没有亲自动手是不知道这东西有多难伺候的,希望面临的问题能早日解决

网友:
【36楼】 chinawph 烙铁侠

邮费你出,PCB到时送2片。另外楼主lilith 我也送两片,其它人就不送咯

网友:
测试成品表线性非常好   几个字

我的好象也只有2个字的线性误差

二个芯片0044,0231 差2-3个字

电容X2的安规很好用,就是体积大些

网友:
可调基准可用UJ33a ,0.05%  最大1V ,2个串联够了

5 1/2 调7135应该足够了

JJ宁波那里的?

网友:
【42楼】 jj3055

积分:2208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36楼】 chinawph 烙铁侠

邮费你出,PCB到时送2片。另外楼主lilith 我也送两片,其它人就不送咯
==============================================================================

先谢谢了, 其实我出一部分钱也可以的,大家分摊也是不错的办法嘛 .

网友:
【44楼】 xiaosun 孙树金

我是宁波宁海的,基准还是用MC1403或者LM385比较好,呵呵

网友:
呵呵~待偶的可调基准做好,搞5位半以下都很容易了

网友:
你的东西就算搞出来了也不实际的,高昂的售价制约了它的推广。跟买大牌仪器没什么差别了。

楼主:
【43楼】 xiaosun 孙树金

测试成品表线性非常好   几个字

我的好象也只有2个字的线性误差

二个芯片0044,0231 差2-3个字

电容X2的安规很好用,就是体积大些

+++++++++++++++++++++++++++++++++

我测试的国产(厦门法拉)X 电容,飞利浦 X 电容,都不是最好的,反而是某种其貌不扬的 CBB 电容目前最好,目前粗略踩几个点测试,只有 1 个字误差,算是 ADC 本身的量化误差范围内了。

【47楼】 lysoft

呵呵~待偶的可调基准做好,搞5位半以下都很容易了

我为了测试目前手头上一些 ADC 的线性搞了两颗 AD541 的 16bit、1 LSB 的 DAC,不知道用这个和 MAX6325 基准,以及一些低失调的运放,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可调基准呢 :)

网友:
DAC的输出如果没有反馈控制,其效果不会太好的
16b的DAC做到4位半的程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要再好的,就需要加反馈环来控制输出了

To JJ:大牌仪器仪器没做这类东东,类似的没5W不成的
偶的东东是10V基准+可调+DVM,3in1,不是单一的嘛~
1W以内,没见雷同产品,所以还是有空间的

网友:
LS的貌似过程校验仪,业余的10V,1V,100mV三档固定够用了

网友:
电容可以在淘宝买啊!!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10447.JPG(文件大小:53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ICT015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10448.JPG(文件大小:604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ICT015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10449.JPG(文件大小:59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ICT0157.JPG)

这是我现在用的 (原文件名:PICT0164.JPG)

体积的对比 (原文件名:PICT0165.JPG)

淘宝链接:http://shop34783602.taobao.com/?catId=22653174&queryType=cat&categoryName=ofS1wrn6V0lNQc7evKvQ1LXnyN0%3D&encodeCategoriesName=y&search=y

大部分是拆机的价钱不贵,但感觉我这几个电容好像是假的,下面借用一下阿莫的手持电桥的图片对比一下,看人家的WIMA电容才像样.仔细看原来是0.33UF的,我也用过0.33UF的高端误差超过10%,而且数据手册上的也是0.47啊!  不知道他这个表是如何做到的!!??

我那个WIMA的电容只有400V的能达到10000,其他的都不行,可是体积太大了.而我现在用的也能达到10000但是拆机件只有一个,不知道在哪能买到,这个效果很好体积又不大(因为250V的).

楼主:
【52楼】 chinawph 烙铁侠

电容可以再淘宝买啊!!

-------------------------

已经在掏包买了一堆!什么 MKP10,MKP21,MKP62...不一而足。现在除了 WIMA 新的,个头最大的那个,勉强合格,飞利浦大个头蓝色那个入围之外,其余全部垃圾。

网友:
【53楼】 lilith

我那个1UF 400V 的确实可用,但是成色不好很旧.

我看你的WIMA电容最大的才0.22啊?个人感觉这电容不能并联,并联好像降低耐压或者说增大了介质吸收.

应该选耐压高一点的电容,400V应该是最低限度了.

楼主:
是的,0.22,在测试中可以并联的,不过仅测试 IN HI 和 VREF 短路的话,0.1u 也可以用来测试,因为只要电压不超过手册中给出公式计算出来的容量,就不会进入非线性区。实际上,用 0.22u 电容直到 1.8V 以上线性都还很好,再高就开始进入非线性区了。

现在表现最好的,是 630V 的,非常普通的 CBB 电容,不知道这种电容有没有 1KV 的。可是你说你那个表现最好的拆机电容才 250V,看来我们通常能买到的元件,还是很糟糕的阿。

网友:
阿莫那个表估计是用了较高的时钟频率,数据手册里有这么一段:

For many dedicated applications where the input signal is
always of one polarily, the delay of the comparator need not
be a limitation. Since the non-linearity and noise do not
increase substantially with frequency, clock rates of up to
~1MHz may be used. For a fixed clock frequency, the extra
count or counts caused by comparator delay will be constant
and can be subtracted out digitally.

如果极性不变,可以用高频率,再软件修正比较器延迟,这样就可以减小积分电容容量了。

网友(2010-02-02):
【52楼】 chinawph 烙铁侠

从上面阿莫的图片看,好像那个104K 250V的CBB电容才是连接到7135的4脚的积分电容,7135的5脚的Caz和7、8脚的Cref均是贴片电容,6脚的积分电阻是200K。

网友(2010-05-28):
好, 7135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0-07-09):
学了,要好好学学。

网友:
,还在关注哈,不知有没有多次积分的高精度AD,推荐个

网友:
7129是多次积分的

网友:
没有办法接单片机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
随便说说:7135布线非常重要,模拟地、数字地等等分开,线粗细要合理。时钟最好用晶振(100KHz,120KHz ...)频率为电网频率整数倍,高级需加同步。电容CBB即可,并不需补品。  搭板在做仪表上行不通,我这PCB改多次才稳定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便说说:7135布线非常重要,模拟地、数字地等等分开,线粗细要合理。时钟最好用晶振(100khz,120khz ...)频率为电网频率整数倍,高级需加同步。电容cbb即可,并不需补品。  搭板在做仪表上行不通,我这pcb改多次才稳定 ......

终于有人说到点子上了!!!

原来用过很长时间,用最好的电容,也还有3,5个字的零位,影响到満度调整,最后影响总线性。
后来偶然发现在模拟地线上的某个部位注入一定电流可有效地消除这个零位,最后设计在PCB中,在电源和模拟地之间加个1k电位器串1K电阻。输入短路后调整一下,就可彻底消除零位,调整时观察“+0”和“-0”交替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即可。后来偷工减料,改用固定电阻也可以,只要是PCB没改动就不用调整。后来更换成89系列单片机,这个电阻被变成了7.5K。

网友:
模拟电路PCB设计非常重要。在网上下载AD7555的PDF资料,其中的推荐板图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0-11-10):
36楼的图片怎么变色情的了?

网友:
呵呵,好的帖子要复习的。

网友:
记号一下,等会儿再来研究……

网友(2010-12-17):
弱弱的问一句:一个4位半的表测电阻是不是可以精确到0.0001 oh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一个4位半的表测电阻是不是可以精确到0.0001 ohm?

接触电阻都不止这个数了吧,就算焊在一起,焊接电阻都有这个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我的意思是理论上的话

网友:
我做自动平衡电桥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主要要求电容吸收效应小(与损耗是不同概念),使用2个100nF的X2电容时
比率值可达9998以上,其他的电容大部分在9985左右,差点达到9970.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用了cd4060和4m晶振做个信号源,问题是在示波器里量了只有十几毫安,究竟为何呢?

网友(2011-01-16):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dac的输出如果没有反馈控制,其效果不会太好的
16b的dac做到4位半的程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要再好的,就需要加反馈环来控制输出了
to jj:大牌仪器仪器没做这类东东,类似的没5w不成的
偶的东东是10v基准+可调+dvm,3in1,不是单一的嘛~
1w以内,没见雷同产品,所以还是有空间的
ls的貌似过程校验仪,业余的10v,1v,100mv三档固定够用了

多功能过程校验仪欧洲进口的精度0.02%读数1.3W就可以了呀,那个可以校验好多东西,电压,电流,电阻,频率,热电阻,热电偶等等。

网友(2011-10-30):
今天我买了630V 0.47UF的所谓CBB, 感觉做工一般,不会是CL的吧,只能到0.9994啊。

我用另一个630V的1UF的CBB拆机的都可以到0.9996。

想要达到0.9999真难啊

网友:
ICL7135应用中。哪些元件影响测量精度啊???

另积分电容可选择其他值吗? 影响什么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