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MA 6001 校准和使用研究

楼主(2009-11-26):
这是我原来发在 38hot 的帖,承蒙 jj 看得起,又转发到这里,见笑于诸位了 :D 若有人能提供 P6001 手册和 GPIB 详细命令、不胜感激。

近日收了一台 6001,到手时几乎全部零点都严重失调(2000 多个字),严重不准,部分有问题,网络上也 G 不到手册什么的,遂自己琢磨出一些校准的方法和极少数 GPIB 命令,现写出来,当作抛砖引玉吧,看看有谁能扔出 6001 的手册什么的,要不然给个 GPIB 命令表也好啊

校准前准备

1、开机预热,似乎 6001 的零点失调和温度有关,开机时会比较大,预热后会变小,这一点和 3457A 有很大不同,3457A 任何时候短路 HI-LO(电流则开路)都很较好归零
2、用牙签戳进 6001 的屁股后面的小洞洞,拨动里面的校准开关到 CAL,此时屏幕闪烁显示进入 CAL 状态

校准步骤

1、切换到需要校准的功能和量程,比如按 V- 切换到直流电压,用 < 箭头切换到 20V Range
2、按 ZERO 按钮校正零点。平时也可以用 ZERO 调零,因为 6001 经常不能归零,但 CAL 状态下它会记住,平时关机就忘掉了。ZERO 需要大约 10 秒,耐心等待。

3、输入一个电压,比如 10.00000V
4、按 PRG 键,按屏幕上的指示输入进入 CAL 代码 13

5、按 Enter,提示输入校正电压,再按一次 Enter

6、将标准电压 10.00000 直接按面板上的数字键输入

7、按 Enter 完成,然后用牙签戳进 6001 的屁股后面的小洞洞,拨动里面的校准开关离开 CAL,这一步非常重要

完成后,关闭一段时间再开机,预热,接上 10V 标准电压,重现良好

补充

到手的时候大部分功能和量程,零点失调都很严重,电阻档有失调到几十万个字的    测试值也乱七八糟,20V 和 2V 输入一个 10V,1V 直接显示 OL。校正零点后,大部分功能都能正常使用,测试值略有偏差,但 2V 和 20V 依然不正常。进入 CAL,输入标准 1V 和 10V,发现表居然显示为 8.508319V 和 85.08319V,校正后正常,估计是运输途中校准数据丢失吧。

后来想到,它能显示超过量程的校准电压,难道实际上它的量程不只是显示出来的范围?我尝试输入一个 3V 电压,在测量模式当然显示 OL 了,进入 CAL 后,果然它显示出 3.000001V 出来,也可以用这个值来校准它,但不能在测量模式使用,看来是程序上的限制了。

类似的,也可以用其它电压,比如老大的 7.094669V 你可以直接在键盘输入一个 7.09467V 来校准 20V Range 的。

补充 2

由于没有手册,所以不知道其 GPIB 命令,尝试了 3457A 和 3478A 的命令,基本上都无效,除了切换量程的 R0-R5 有效,但不能用 F1-F6 切换功能。胡乱尝试,居然发现出一些命令

VD -- 直流电压
VA -- 交流电压
ID -- 直流电流
IA -- 交流电流

比如 VDR2 切换到直流 2V 量程。其它命令尚未发现。此外,任意字符 + HM 会引发继电器切换的声音,但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本来尝试用 OHM,OHMF 来尝试是否能切换到电阻档,但得出的是这样的结果。

我最想找到的就是切换通道的命令,当然没有找到,显然它和 3457A 那种直接用 CHAN n 切换通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温度档的校准很有意思,我原来以为零点校正是指 0 摄氏度,即 100 欧姆的铂电阻,于是我用 100欧的塑料块接上去,结果显示“失调过大”(Offset to large),难道它是以开氏温度为校正的?遂用 4 线短路,再按 ZERO,数秒钟后提示 ZERO Done,看来是对的了。然后再把 100 欧塑料块接上去,切换到摄氏度,输入 0 度,Enter,显示校正完成,0 度。不过后来我接上一个 200 欧塑料块,它显示 266.51 度,差表对应电阻应该是 201.42 欧,这个就不清楚里面有什么玄机了。

楼主:
再补充

关于零点失调,一直怀疑和温度有关,现在已经拆除多通道扫描板、排除继电器影响,开始着手温度的检查。之前在气温约 12 度时校正了表(和零点),今天把表放到阳台有太阳的地方,中午气温较高的时候,零点一度漂到 -0.00010,下午去核磁共振实验室拿美信的样片回来再看,气温回降,失调也降到 -0.00004,由此可见零点失调和温度有密切关系。

打算再观察一晚,不过看样子今晚的温度不会再降低太多了,可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现在搞基准的都跑38度去了,这里冷清多了.呵呵

以前我关注这台机子,但最终因为他的电路过于简单而没有下手,跟其它6位半表比起来差远了,看样子这东西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呵呵.

从楼主的使用心得看,这样的表不推荐拿来使用,拿来研究研究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问题嘛,其它六位半怎么样也不知道,不过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可能略比 3457A 稳,3457A 测你的这个 LTZ 没有这么稳。

但是温度变化的时候,零点失调问题严重,而 3457A 好像不受这个影响,你的 3456A 应该也一样吧,但看 38 上有个人的 7075,7 位半了,零点失调也是类似的,非常大。

这是中午拿到阳台太阳下开始测试的,所以开始表的零点很快从 0 跑到 -10,但采集卡上的 1820 不能很好反映这个温度变化过程。后期的就比较容易对照出温度变化和零点漂移的关系了。

网友:
要使用的话,我的7562开机就只漂+20字内,随开随用。这个6001开机就能漂2万多字

楼主:
要使用的话,我的7562开机就只漂+20字内,随开随用。这个6001开机就能漂2万多字

---------------------

我估计是运输途中,邮政野蛮装卸导致的,因为我拆开把所有 IC 拔下来再插回去,然后校正,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