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4965AGN 只能到130M

楼主(2009-11-26):
刚买了4965AGN 路由器是TPLINK 841N,电脑离路由器的距离不到1米,只能到130M,离官方提供的300M还差很多,郁闷的很,现在考虑要不要换AR5008。
4965AGN上有3个天线接口,我电脑上只有两根,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
路由器设对了没? 好像是带宽那一项吧, 其实就是用两个channel来达到双倍的速率的

MIMO功能,两根天线就够了,

网友:
你是什机型的呀,试一下BCM4321的呀,可以达270M!

网友:
感觉无线网就像个小型微波炉,呵呵,

网友:
微波炉……,好形象

网友:
那我整天都待在微波炉里了,公司大大小小的板子很多都带wirless的, 随便一搜就是二十几个AP

楼主:
【1楼】 bozai 章其波

路由器设置应该没问题,对照手册一条一条设置的,带宽那我选的自动,好象就3个吧,一个自动,一个20M,一个40M,通道那我随便选了个,我记得是1-13,加密那我选的WPA-PSK  AES,晚上再回去看一下,设的有没有问题。

【2楼】 harng
我的电脑是ASUS A6的,945的主板。

【3楼】 avrpicarm
我心里也是这样感觉的,但其实路由器功率很小,完全可以放心用

楼主:
刚看了下,原来【2楼】 harng 就有无线网卡卖,早知道就从你那买了,有问题问还方便点。
harng,你觉得在945主板上用哪个无线网卡效果比较好,我的路由器是TP-WR84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