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试RF的通信距离 请问深圳的朋友那里有好地方测试??需要一段长200m的空旷地区 在福

楼主(2009-11-26):
如题 先谢谢了!

网友:
晚上 到12点 马路就没有人了 最好测试

网友:
12点太早,要凌晨3~4点吧~~

网友:
才 两百米

看都看见了

我正犯愁6公里呢

网友:
红树林到南山或者到上下沙福荣路边上
上下沙到红树林直线大约4~6公里(要看在红树林哪个位置)

网友:
如果出海的话,南沙以内你都可以任意测试

网友:
深圳这地方不好测,要测远距离除非跑到梧桐山上去发,我这段时间做的2W数字对讲机,都没有测直线距离,只是在大型小区测试,看有没有盲区,直线距离我估计有二三公里,还真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测试.

网友:
去公园找个200见方的地方很简单

网友:
跑到这么理想的地方测试有什么用呢?
那还不如一个在地王楼顶,一个在赛格楼顶测试,直线距离2.5km左右,估计你200m的也可以测试通

测试距离一般找个普通的马路或空旷地方就行

红树林_海边可以测到2-3km

网友(2010-02-07):
莲花山风筝广场,还不错的,估计有400米多

网友:
在深圳两百米的地方还找不到?是不是楼主“空旷”的标准很高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深圳两百米的地方还找不到?是不是楼主“空旷”的标准很高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哈哈

网友:
测无线最好的地方是在大海上,测得的结果比较接近实际

网友:
市戾中心前面一直到会展中心,视野痕开阔

网友:
莲花山 (敏感词1068)像一个  周围1km很好找的

想远的话  这里可以看见上海宾馆  距离2.8km左右

网友:
晕,还是我等在小城市里好

随便都有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