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PWM电压,万用表 示波器该读取哪个数值?

楼主(2009-11-26):
万用表 直流电压档 交流电压档测得的电压
示波器 平均值 有效值
该读哪个数值啊?

网友:
看你想要那个值,要峰值还是要平均值等, 万用表也用有效值与真有效值之分

网友(2012-09-27):
我也想问问:使用普通的万用表直流档测量PWM电压,测量的是PWM电压的有效值还是平均值啊?
如果我用交流档测量,那么测量出的是有效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