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GA8L制作的全NMOS电调(修改自德国电路)

楼主(2009-11-26):
我混迹论坛有半年了吧,看了开源的德国电调就一直想自己做一个,由于PMOS不好找还挺贵,我就想在不修改其原代码的情况下,修改一下电路来适应全NMOS驱动。实验基本成功,但仍有部分问题需要解决。
   代码请自己找论坛老贴德国开源电调的相关信息。

1.电路原理图:
    测试板照片-正面

正面照片 (原文件名:DSC01535.jpg)
    测试板照片-背面

    测试板照片-全家福

    测试视频

    晚上补充视频

  电机是自己改的软驱电机,不敢太大油门。 目前存在问题:
   1.上臂MOS发热较下臂大,用示波器看波形上臂好像有自激,还没确认。稍后给波形图,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2.测试用的这个电机启动较困难,可能是因为电机的电枢距离不同,换2212后启动平稳
欢迎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唉没人关注,自己占沙发了先。

网友:
上臂的MOSFET栅极要串个电阻。

楼主:
改了还是有寄生震荡,看图:

上臂MOS-G (原文件名:Hight.GIF)

下臂MOS-G (原文件名:LOW.GIF)

楼主:
现在的下臂驱动波形 (原文件名:A.GIF)

现在的上臂驱动波形 (原文件名:B.GIF)

楼主:
后面这个是接2012电机的波形, 奇怪的是在大油门的时候上臂的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
lz DIY高手,板子能这样焊接出来,佩服一下!

楼主:
哈哈,谢谢~ 焊接技术一般般啦,主要以前在WISTRON干过PE。

网友:
钻研精神可嘉————!!————请问,软件用的哪位大师的现成成果呢??————

楼主:
软件是用的我们死猪开源的代码,我这里再上传上来。
N-mos 电调源程序与烧写文件.rarourdev_507947.rar(文件大小:27K) (原文件名:N-mos 电调源程序与烧写文件.rar)

网友:
兄弟,思路没正确,上臂用N管,需要电压放大级。这里的Q1-Q3只接成射随器,即使用了34063升压也不管用。

网友:
上管推挽电路有问题,B极4.7K电阻和下拉15K电阻形成了分压,单片机5V直驱会出现高电平只有3.75V,导致推挽点的电压无法是预期的MC34063所倍出来的电压(VHIT,大约20V),所以推挽级之前需要加上一个电平转换级

楼主:
感谢各位DX 特感谢 2 11 12楼的朋友 目前电路修改已经完成 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采用单管55N03L的时候带2212电机KV1000 +9050浆 满负荷运转推力约620克 连续工作5分钟无明显发热,基本测试成功,晚上回家发给大家修正后的所有电路参数。

楼主:
求坛子高人给几个可以做PCB打样的比较便宜的供应商,感谢。俺要装自己DIY的4轴了。

网友:
支持楼主关心之后的结果

网友:
调速用什么?

网友(2009-12-31):
1.上臂需要用PMOS .2上臂用NMOS要浮栅驱动,相对要复杂一些. 3.上臂用晶体管下臂用NMOS 简单一点.效果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坛子高人给几个可以做PCB打样的比较便宜的供应商,感谢。俺要装自己DIY的4轴了。
本贴被 jnstse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11-27,23:19:25.

每个地区的厂商应该不同 O(∩_∩)O~  建议试试热转印

网友:
修改后的电路图怎么没上呢?

网友(2010-03-20):
Mega8焊的NB~

网友:
求楼主改好的电路图。学习之

网友:
控制极加电容看看

网友:
好像也是不行

网友:
看看光驱主轴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DIY高手,板子能这样焊接出来,佩服一下!

一堆飞线  楼主可真能飞啊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好像是电脑上的吧,好像不是实际的一台示波器的图像。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示波器?

网友(2010-04-30):
楼主你好,我想教一下关于电路的原理图中的STORM这个测的是什么?看了它的代码,看了原理图,也不太懂这里的原因及意图。

网友(2010-07-13):
请问:
1、上臂为什么要用推拉,而不是下臂那种方式?
2、推拉电源为什么用VHIT(约20V)?

网友(2010-08-31):
求楼主改过的电路图。学习之。

网友(2010-10-19):
硬件驱动MOS电路有严重错误

网友:
請問jnstsean

N-mos 电调源程序与烧写文件  是否可用一般PPM  RC遙控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程序不知何原因,在GCC上编译通不过:
Build started 14.11.2010 at 15:15:24
avr-gcc  -mmcu=atmega8 -Wall -gdwarf-2 -O0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p,-M,-MP,-MT,uart.o,-MF,dep/uart.o.d  -c   ../uart.c -o uart.o
../uart.c: In function `UART_Init':
../uart.c:250: warning: passing arg 1 of `fdevopen'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uart.c:254: error: `AVERSION_HUPTVERSIO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uart.c:254: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uart.c:254: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uart.c:254: error: `VERSION_NEBENVERSION'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make: *** [uart.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5 errors and 1 warnings...

网友(2010-12-15):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没有实测过  最大电流横流时有多少A?

网友(2011-03-23):
过零点检测时波形不够理想咋办啊?用软件解决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很好啊!,,,,,不像我,看了半年都没弄明白,,,真的成了人家说的:能力问题。。。。。。。呜呜

网友:
我又来看洞洞板了。看得发昏。^.^,

网友:
软驱电机咋改装的呢?呵呵

网友:
我是来膜拜板子的

网友(2011-05-11):
哦赛,这焊接水平,你们伤不起啊~哈哈
理论很强

网友:
LZ如果现在还需要便宜的PCB打样厂家 可以站内短信我
声明我不是厂家 只是那家真的很便宜

网友:
虽然板子有点丑,但内容却很精彩!

网友(2011-08-26):
焊接工艺牛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件驱动mos电路有严重错误

我同意meisen999说的,硬件上MOS的驱动只适合小电流,大电流时,MOS的发热会比较大。下臂MOS没有快速的泄放回路。
上臂MOS的关断电位最好不要直接对地,改善上臂MOS的波形,可以在MOS的栅极和源极之间接一个102电容,以防止陡峭的di/dt。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这样驱动是否可以:

网友(2011-09-25):
顶一下,哪位看看我这样驱动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手指点一下这样驱动是否可以:

我感觉可以!

网友:
终于看到软驱主轴电机的帖子了,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A+的输入不好使,接成射极跟随器,没有电压放大,驱动上臂可能不好,把输入管改成NPN管,集电极输出直接驱动上臂,应该好点

网友:
飞线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看了论坛上各位的帖子,我还真试了一会M8飞线
没想到难度比想象中的大多了。

网友(2011-10-28):
楼主焊工有点差啊,呵呵,不过还是要支持一下!我最近用ARM做了四块电调板!

网友:
新手路过,贴主很有专研精神,学习!

网友(2012-02-20):
经过一天多的调试  我的电调试水成功,选R2的阻值要注意:不同管子,控制信号不同频率,R2选值不一样,不可以盲目抄袭。算太麻烦,而且算不准,我是用一个4.7k的滑动变阻器,看着示波器监控上管栅极的波形慢慢调节的,我的PWM频率3.9K,上管子型号IRFP9540,内阻0.1欧姆,这个管子性能不算特别好,但也就是用这个管子,我们的开关电源在2011年的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上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所以这个管子用起来顺手。以前的驱动电路是这样的(图1)三极管推挽去控制,这次做电调我不想搞这么多管子,综合多款电调电路,借鉴无刷电调场效应管驱动电路,大概模仿了德国人电调那个原理图,经过大小波折,样板调试成功,再多复制3份。
     忘了说我这是控制机械手的电路,在减速电机动力输出轴端接电位器,反馈电压量以确定电机转动角度,4个关节,各有一个控制板,再跟主机串口通信。东西才做一半,近期将阶段性的展示成果。

网友(2012-04-25):
最近在关注电调

网友:
电调源程序哪位大侠能给一个

网友(2012-07-03):
板子焊接的比较给力

网友:
Mega8  太cool了。

网友:
lz的焊工很牛b啊。。。。膜拜。。。后面的内容更好。。。正在极力的 研究中。。。谢过楼主啊。。。。

网友(2012-08-31):
这个飞线会飞晕我的

网友:
飞线高手   顶!!!!

网友:
问下开源程序里面,对功率管进行开关测试似乎无关紧要吧?去掉这么些代码也是ok的吧?

网友(2013-09-11):
焊接高手原来就是你

网友:
我要好好学习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玩玩

网友(2013-12-08):
楼主DIY能力牛逼啊,请教下楼主测试的电源是用电池供的还是电源?总电流有多大?

网友:
盘丝大仙啊

网友:
好东西,再次顶一下,哈哈

网友(2014-06-22):
好的东西就需要顶一下。

网友:
记录一下,很重要的资料

网友:
多年后,,还有有人在撸电调。。。

网友(2014-11-05):
你太牛了,利害

网友:
这板子确实不错啊!

网友:
传说中的纯手工

网友:
向大神学习   高手

网友(2018-04-01):
当年也玩过德国的这个电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