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堆栈溢出,真痛苦。。。

楼主(2009-11-26):
程序在进入串口中断时容易复位,程序复位。。。。。。怀疑是堆栈溢出了。。。。。。。。
难道重新编写程序?
程序子程序好多。。。。。不知是哪一块出问题。。。。。
特意试了pic
#include<pi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fun_9()
{
        i=9;
//        fun_9();
        i=9;
}
fun_8()
{
        i=8;
        fun_9();
        i=8;
}
fun_7()
{
        i=7;
        fun_8();
        i=7;
}
fun_6()
{
        i=6;
        fun_7();
        i=6;
}
fun_5()
{
        i=5;
        fun_6();
        i=5;
}
fun_4()
{
        i=4;
        fun_5();
        i=4;
}
fun_3()
{
        i=3;
        fun_4();
        i=3;
}
fun_2()
{
        i=2;
        fun_3();
        i=2;
}
fun_1()
{
        i=1;
        fun_2();
        i=1;

}
main()
{

        while(1)
        {
                i=0;
                fun_1();
                i=0;
        }

}

网友:
硬件堆栈的单片机子程序嵌套调用绝不超过两层,尽量不传参数(用全局变量)。感觉和汇编差不多。

网友:
你这个是特意让它溢出的,何来痛苦之说?痛苦来自你做项目的时候堆栈溢出了,而大多数时候你难以察觉。

楼主:
就是做项目的时候,堆栈溢出了啊

网友:
把不是频繁调用的子程序改用宏

楼主:
恩。试试看。
没什么心思在这个公司,也不想尽力了

网友:
"难道重新编写程序? "

you are purposely trying to create stack overflow.

any computer, if you do it purposely, will have its stack overflow. PIC is no exception in that regard.

网友:
没什么心思在这个公司,也不想尽力了
====================================

不管在哪个公司,努力学好手艺才是正道。

楼主:
准备换成pic18f看看,资源成备扩张…

网友:
硬件堆栈,感觉真的不好,为什么不用指针呢,
遇到过~

网友:
LZ的代码没有一点意义。就好像明明知道鸡蛋壳很脆弱,却还是将鸡蛋在石头上使劲砸一下看看会不会碎。

网友:
看看  你们公司是很有钱, 不用考虑成本

楼主:
说回来,性价比还是18f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