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工具,可以快速清除电脑故障

楼主(2009-11-26):
前段时间买了一台笔记本,不过老是出问题,开机后IE老是弹出错误提示,好不容易才弄好,今天在开机时又突然蓝屏,进不了系统,害的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重装好系统,再把所有的软件都装上。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工具,可以快速把出现的这些电脑故障解决掉,大家遇到这些故障时都怎么处理?我有用过GHOST,但是老是要光盘启动进入DOS操作,恢复起来速度也比较慢。这两天在网上找类似的工具,发现了一款软件:雨过天晴电脑保护系统,他们宣传的还不错,出现问题只要恢复一下系统,不需要光盘引导,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且恢复的速度比较快,不像GHOST那么慢,只需要20秒钟左右的时间,我打算下载下来用用看看效果如何。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其他什么比较好使的工具,都给我推荐一下,我是一个菜鸟,不懂复杂的电脑维修,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需要找一个操作简单,但是又能快速清除电脑故障的工具。

网友:
GHOST可以做到自动恢复,插上光盘启动就行了,我们公司IT用一键恢复,网上好多教程。
TrueImage也可以做到,功能感觉比GHOST还强

不过LZ这样电脑老出问题本身使用上就是大问题,恢复系统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学学电脑使用吧,不用学维修。

网友:
用中国银行印的那种纸片到电脑城去,把纸片给老板搬一台新的回来......有USA印的就更好使了

网友:
影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