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测量一个物体相对地平线的角度,有什么方法测量啊!倾角传感器?角速度?加速度?还是别的

楼主(2009-11-26):
我想测量一个物体相对地平线的角度,有什么方法测量啊!倾角传感器?角速度?加速度?

网友:
一根绳+一个重物

楼主:
1楼 陀螺 原理是什么?
2楼 体积限制!

网友:
倾角传感器或三轴加速度都可以,要看你测的是一个面与地面的角度还是一个线与地面的角度。

楼主:
4楼,测量一线就可以!

网友(2010-04-25):
线加速度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