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QT 程序

楼主(2009-11-26):
我在看程序,发现   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    里面current_time_ms对触摸有什么影响?

比如我认为参数当前时间用来告诉库函数一个感应器已经被检测了多长时间,对吗?如果把这个时间变长,是否意味反映开始变慢,和触摸灵敏度无关

对吗?请教下,谢谢

网友:
这时一个时间尺度,你的理解差不多。不过程序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处理——虽然我也不清楚,
——因此即便如果你一直给同一个数值,照样可以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