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Y7C68013A的控制面板无法找到设备

楼主(2009-11-26):
自己做了块CY7C68013A的最小系统板,没有焊接EEPROM,设备插入USB口后已经能正确的被识别为CYPRESS的设备。
使用Cypress USB Console 能够识别出USB设备了,但是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 就是无法找到设备。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请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专业代理分销CYPRESS系列电子元器件,货源充足,价格优势,若有需求请联系以下方式:
    公司名称:深圳市超越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一:深圳市福田区中航路都会100电子城B座26G
    联系电话:86-755-83041400 传真电话:86-755-83013601
    M S N:cxssam@hotmail.com   陈先生
    公司网址: www.hkcydz.com

网友(2011-06-03):
我刚汗了个板子,也不能识别。把usb延长线去掉就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