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怎么让Listview某一行文字,显示特定的颜色?

楼主(2009-11-26):
请问:C++BUILDER怎么让Listview某一行文字,显示特定的颜色?

网友:
是要这个效果吗?

网友:
项目文件为bcb2009或bcb2010可以打开

网友:
请问下,c++builder 现在用什么版本比较好,我现在还在用6.0

楼主:
多谢一楼。

另外,请问Listview怎么按Caption名称顺序排列??

网友:
添加 OnColumnClick事件

void __fastcall TForm1::lv1ColumnClick(TObject *Sender, TListColumn *Column)
{
        if(Column->Index == 0)
        {
                lv1->SortType = Listactns::stText;
        }
}

网友:
例子中点击第一列标题栏可实现此例排序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是有量疑问,
1.怎么把Listview某一行某一列交汇处 字符显示 特定颜色?
2.怎么把Listview按其他列字符串名(非Caption)排列?

网友(2012-10-2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是有量疑问,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