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相次数和电机转速的关系

楼主(2009-11-26):
有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下换相次数和电机转速的关系   以及电机转速和转几圈跟定子槽数与转子磁极数的具体关系 谢谢~~~

网友:
电机转速=(换相次数/6)/磁极对数 好像有这个关系

网友(2009-12-26):
呵呵,用示波器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个人意见 :无刷电机速度公式   V=(PWN频率/一转换相次数)*X   (X:和电机参数有关,个人认为是1   - -!)

网友:
一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转速=(换相次数/6)/磁极对数 好像有这个关系

为什么要除以6呢?

网友:
显然要/6,因为我们用的是6步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