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IC33FJ128 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9-11-26):
各位好,最近想用dsPIC33FJ128GP802或MC802 SDIP28封装的,做一个交流电压测量的东西,初学,想请教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我查看了数据手册,看到这两款芯片都有UART和SPI,但是怎么在管脚图上没找到是哪个脚呢?是需要配置RPx管脚来复用吗?
请用过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
需要自己映射一下

楼主:
那是需要配置RPx管脚来复用吗?
请用过的朋友具体指导一下,我怎么在手册上没有查到呢?
3Q!

网友:
要去查DSPIC33FJ系列的各模块的具体参考手册,IO部分,会查到的。

网友:
void Init_pps(void)
{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uart1
        RPOR13bits.RP27R = U1TX;                //RP8设置为TXD1输出
        RPINR18bits.U1RXR = 33;                        //uart1-rxd----RPI33

//uart2
        RPOR2bits.RP4R = U2TX;                        //RP4设置为TXD2输出
        RPINR19bits.U2RXR = 2;                        //uart2-rxd----RP2

//spi1
        RPOR10bits.RP21R = SCK1OUT;                //RP21设置为sck1输出
        RPOR13bits.RP26R = SDO1;                //RP26设置为SDO1输出

        RPINR20bits.SDI1R = 40;                        //RP40设置为sdi1输入

//spi2
        RPOR4bits.RP8R = SCK2OUT;                //RP8设置为sck2输出
        RPOR4bits.RP9R = SDO2;                        //RP9设置为SDO2输出
//        RPOR7bits.RP14R = SS2OUT;                //RP14设置为cs2输出 软件模拟片选口

//spi3
        RPOR6bits.RP13R = SCK3OUT;                //RP13设置为sck3输出
        RPOR0bits.RP1R = SDO3;                        //RP1设置为SDO3输出

        RPINR28bits.SDI3R = 0;                        //RP0设置为sdi3输入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