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89和28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26):
看到很多人觉得189比289好?不知道好在哪里,看到289应该是189的后续产品啊。

另外那里还有189全新的表。

网友:
貌似189停产了

网友:
该产品已停产。如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luke 287 真有效值电子记录多用表

Fluke 289 真有效值工业用记录多用表

网友:
289有,189没有的功能,或者289增强了的功能如下:
- 289“趋势捕获”绘图功能
- 289有10000个内置数据记录存储,并且可以在睡眠模式进行200小时不间断数据存储记录
- 289的显示屏是点阵,189是LCD
- 289有i按钮和导航控制键,操作更加直观
- 289把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当前值同时显示在一个屏幕上
- 289带有低通滤波器,可以去除高频噪音,精确的测量变速电机驱动器和带电气噪声的设备的电压和频率
- 289的小电阻Low Ohms功能,可以以0.001 Ohms的分辨率测试最高50欧的小电阻,特别适合测量电机绕阻
- 289的Loz功能,提供了一个地阻抗输入,让测量电压的时候派出了杂散电压的干扰,让电压测量更精准

网友:
187/189的替代型号正是287/289,187/189都停产好几年了

网友:
现在是289/287时代,不过都说开机慢,表太重,使用点阵屏明显电池续航能力差。个人认为还是187/189比较适合。不过淘宝的二手表大多是要校验的。

网友(2010-02-23):
现在的F287/289基本在什么价位?谢谢!

网友(2011-08-19):
大多人還是喜歡189....

网友(2012-01-08):
就是那么多少喜欢189,所以189还是那么贵。

网友(2013-05-08):
189还是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