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温度采集器请大家鉴定一下

楼主(2009-11-27):
最近用MEGA16L做了个温度采集器,主要指标如下,不知道这样的东东是否有市场啊

技术参数
输入通道数量        6输入通道
通讯协议        Modbus RTU/ASCII
通讯接口        RS485 光电隔离,ESD保护. 通讯距离:1200米
传感器类型        Pt100/200/500/1000
Ni100/120/500/1000
Cu50/100
电阻0~400/0~3200
传感器连接方式        两线制/三线制
传感器断线检测        支持
输入类型/范围/精度        见表
隔离电压        输入对通讯
电源对通讯
电源对模拟
采样速率        采样速率:10 样点/秒
输入阻抗        10M
带宽        2.62 Hz
输入电压        +10~+30 VDC (non-regulated)
功耗        1.2 W @ 24VDC
输入过压保护        AC110V
储存条件        -40 - 85
运行条件        -40 - 85
安装方式        DIN35mm标准导轨卡装或螺钉固定

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度
Pt100 (TCR=3851)        -200.0 ~ 850.0 ℃        0.1℃        +/-0.3℃
Pt200 (TCR=3851)        -200.0 ~ 850.0 ℃        0.1℃        +/-0.3℃
Pt500 (TCR=3851)        -200.0 ~ 850.0 ℃        0.1℃        +/-0.3℃
Pt1000 (TCR=3851)        -200.0 ~ 850.0 ℃        0.1℃        +/-0.3℃
Pt100 (TCR=3916)        -200.0 ~ 850.0 ℃        0.1℃        +/-0.3℃
Pt200 (TCR=3916)        -200.0 ~ 850.0 ℃        0.1℃        +/-0.3℃
Pt500 (TCR=3916)        -200.0 ~ 850.0 ℃        0.1℃        +/-0.3℃
Pt1000 (TCR=3916)        -200.0 ~ 845.0 ℃        0.1℃        +/-0.3℃
Pt100 (TCR=3920)        -200.0 ~ 850.0 ℃        0.1℃        +/-0.3℃
Pt200 (TCR=3920)        -200.0 ~ 850.0 ℃        0.1℃        +/-0.3℃
Pt500 (TCR=3920)        -200.0 ~ 845.0 ℃        0.1℃        +/-0.3℃
Pt1000 (TCR=3920)        -200.0 ~ 850.0 ℃        0.1℃        +/-0.3℃
Pt100 (TCR=3911)        -200.0 ~ 850.0 ℃        0.1℃        +/-0.3℃
Pt200 (TCR=3911)        -200.0 ~ 850.0 ℃        0.1℃        +/-0.3℃
Pt500 (TCR=3911)        -200.0 ~ 850.0 ℃        0.1℃        +/-0.3℃
Pt1000 (TCR=3911)        -200.0 ~ 850.0 ℃        0.1℃        +/-0.3℃
Pt100 (TCR=3928)        -200.0 ~ 850.0 ℃        0.1℃        +/-0.3℃
Pt200 (TCR=3928)        -200.0 ~ 850.0 ℃        0.1℃        +/-0.3℃
Pt500 (TCR=3928)        -200.0 ~ 850.0 ℃        0.1℃        +/-0.3℃
Pt1000 (TCR=3928)        -200.0 ~ 845.0 ℃        0.1℃        +/-0.3℃
Pt100 (TCR=3750)        -200.0 ~ 850.0 ℃        0.1℃        +/-0.3℃
Pt200 (TCR=3750)        -200.0 ~ 850.0 ℃        0.1℃        +/-0.3℃
Pt500 (TCR=3750)        -200.0 ~ 850.0 ℃        0.1℃        +/-0.3℃
Pt1000 (TCR=3750)        -200.0 ~ 850.0 ℃        0.1℃        +/-0.3℃
Ni100 (TCR=6180)        -60.0 ~ 250.0 ℃        0.1℃        +/-0.3℃
Ni120 (TCR=6180)        -60.0 ~ 250.0 ℃        0.1℃        +/-0.3℃
Ni500 (TCR=6180)        -60.0 ~ 250.0 ℃        0.1℃        +/-0.3℃
Ni1000 (TCR=6180)        -60.0 ~ 250.0 ℃        0.1℃        +/-0.3℃
Ni100 (TCR=6720)        -60.0 ~ 250.0 ℃        0.1℃        +/-0.3℃
Ni120 (TCR=6720)        -60.0 ~ 250.0 ℃        0.1℃        +/-0.3℃
Ni500 (TCR=6720)
Ni1000 (TCR=6720)        -60.0 ~ 250.0 ℃        0.1℃        +/-0.3℃
        -60.0 ~ 250.0 ℃        0.1℃        +/-0.3℃
Cu50 (TCR=428)        -50.0 ~ 150.0 ℃        0.1℃        +/-0.3℃
Cu100 (TCR=428)        -50.0 ~ 150.0 ℃        0.1℃        +/-0.3℃
Cu1000 (TCR=428)        -50.0 ~ 150.0 ℃        0.1℃        +/-0.3℃
R-400(电阻)        0.0 ~ 400.0 Ω        0.1Ω        +/-0.3Ω
R-3200(电阻)        0.0 ~ 3200.0 Ω        0.1Ω        +/-0.3Ω

网友:
要配k系列感温头!
给我寄个样品来!!!!!!!!我厂大量应用温控器!!!!!!!!!
我电话18927849887

网友:
看起来传感器一大串,其实就是几个而已!
而且都是电阻。
电阻相对容易一些,热电偶就要复杂一些。
如果做好了,应该有市场。
如果是做普通用户,价格很低呀!

如果是用MCU的ADC,指标就有怀疑了。

网友:
这个东东应该很好卖,我们这里也是需要很多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可靠性最近会拿去做个测试。

网友(2011-03-18):
有联系方式没?我有这方面需要.QQ:1046414890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