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几个关于入门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大家好,小弟准备学习可编程逻辑器件。现在还有几个比较迷惑的问题:

1.入门的话应该是先从cpld开始还是fpga,现在对这两个的区分还比较模糊。
2.入门学习要不要买个便宜点的开发板呢?如果只用软件仿真,等弄明白以后,再买个板子,这样可行不呢?
3.现在的电脑都没并口了,而一般的开发板上都带并口下载,那么并口到底还必须吗。看网上一条usb的下载器都要100多元,笔记本的expresscard转并口有70多的,这两个方法那个好些?是不是有了并口还可以应用到别的编程器上,而usb下载器只能对应那一家的芯片呢?(我是学生啊,资金实在有限,买个东西总是得“津津计较”......)

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1.入门的话无所谓cpld还是fpga了,反正是写代码。不过你可以选择是用Verilog还是VHDL。Verilog有点类C,容易上手;VHDL更严谨。
2.确实可以软件仿真全部做好了,再在板子上试验,这样节约金钱、时间,也更容易调。
3.下载器各个厂家不同。不过追求便宜的话,找个可以用并口下载的芯片,自己做一个并口下载线

网友:
1,从verilog开始。
2,要买。软件仿真不能证明很多事。
3,转出来的并口基本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