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17C 电阻档表笔短接的时候显示0.1欧姆是不是问题啊

楼主(2009-11-27):
买的朋友的117C,表笔没碰到一起的时候是0欧姆,碰到一起就是0.1欧姆了。。。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啊
如果不是问题,那测出来的电阻值需要减去0.1欧姆么?
另外,手头木有基准源,怎么知道这个表准不准啊。
他这个表也就刚刚买了1年来,理论上来说应该没问题才对吧

网友:
不是问题。只是须要对表校0
不然就要对测出来的电阻值需要减去0.1

楼主:
噢,校0是不是按那个黄色的没有字母的键啊
木有手册,不知道咋操作,嘿嘿
谢谢先啊~

网友:
不是问题,短接后0.1欧是这个档位表的内阻,测量的时候,表已经自动把内阻部分考虑进去了,不用手动加0.1

楼主:
哦,谢谢解答,嘿嘿
但是俺有个疑问,这个表怎么知道这个0.1欧姆是自己的内阻的呐。。。
这个阻值会不会变啊,它还能自己探测出来么?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你的表笔可能有损伤,短接的时候产生热电偶效应,你可以红黑表笔正反短接一下,看两次读数是否是相反的,如果是,则说明表笔尖有热电偶效应

网友:
那个是表笔的接触电阻吧! ,

万用表内阻? 还当什么技术代表!

网友(2010-02-11):
最近准备入手117C,好像坛子上这方面知识比较少啊

网友:
表笔的电阻没校准在内

楼主(2010-04-22):
需要重新校准么?
那我每次测量要不要减这个0.1欧姆啊?

网友:
校准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万用表线路上的电阻。要精确点需要减掉这个电阻,但表的误差可能本身就超过0.1,所以,在稍大点的电阻档减不减这个0.1已经关系不大了。(比如你测个10欧的电阻,误差差不多就是1%,但你的表在这个电阻档精度本身有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