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8B新型数字万用表--快速、直观、智能的测试发光二极管(LED)- 动画演示

楼主(2009-11-27):
Fluke 18B新型数字万用表--快速、直观、智能的测试发光二极管(LED)

Fluke 18B创新的测试发光二极管(LED)功能实现了通过两种模式(插孔检测模式和表笔测试模式)测量2-6V的2脚发光二极管。并且只需要插入或者测量一次,就能判断LED的好坏,同时提示正负管脚位置,表笔模式还可以在点量LED的同时测量LED的正向导通电压Vf。18B同时升级了安全性到CAT III 600V,延长产品保修期到2年,采用了更耐用更耐压的TL19B表笔,更好的满足了中国的客户需求。

以下为Flash 演示 http://assets.fluke.com.cn/Demos/flash18b.swf

技术指标
Va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1.0%+3字)
频响        40Hzto500Hz

Vd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0.5%+3字)

Ohms                量程        O.1Ωto40MΩ
最好准确度        ±(0.5%+2字

Aac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频响        40Hzto200Hz

Adc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电容                量程        0.01nFto100µF
最好准确度        ±(2.0%+5字)

发光二极管                点亮LED电压范围        2-6V DC
测量LED正向导通电压Vf(仅表笔模式)        范围2-6V DC,分辨率0.01V,准确度10%

辅助功能
手动和自动量程                        是

二极管通断蜂鸣                        是

自动关机                        是

CAT class                        CAT III 600V, CAT II 1000V

机械和一般参数
尺寸                        180mm高×89mm宽×51.5mm长(带有皮套)

重量                        425克

电池                        2节AA

保修                        2年

包装盒里包含                        18B表一只,2节AA电池,说明书一本,TL19B表笔一副

(另外:这个论坛里面怎么能贴Flash动画呢?)

网友:
还是富晶牛屎芯的吧?

网友:
最好上个拆机图,清晰明了,一目了然。

网友:
lz你好,我的15b测电压怎么不准啊,12V能测成5V,是因为没电了吗?

楼主:
如果电池电量不足,可能会影响测量精度,请问你的屏幕上出现了低电量报警的图标了么?
另外,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不准的?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电压?

网友:
没有 低电量报警的图标。。测的直流。。是不是坏了,自从那次后就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2010-01-02):
转盘经常转来转去能不能坏啊

网友:
用二极管、通断功能测LED不行吗?多此一举

网友(2010-03-24):
测量0.01欧姆电阻那个表可以胜任!!!175电阻档测量电压有保护吗

网友:
这个表测VF值误差太大,VF = 3.2V的蓝灯,测量是为2.85V.

网友(2010-04-26):
随便40元的国产表也能测发光二极管的极性和好坏。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买了个17B比15B带测频和温度

前天作东西,要用二极管,按老方法测通断,直接点一下二极管,发现灯好暗,开始怀疑是电池不足,被骗了,新买的啊,不可能。

再接下来,用到0603的发光二极管,再试一下,根本不亮,一查才知道,18B的才支持:(

自己用个3V的电池焊了一个测试发光二极管的东东总算解决了。

唉~~~到底什么表才是我们需要的?

国产的表功能齐,价格低,进口品牌的,精度更高,可惜功能太少,这个型号加一个功能,那个型号少一个功能:(

都是鸡肋

网友(2010-09-04):
这个表价格有优势不?

网友(2010-10-19):
有错别字,CTRL+C,CTRL+V
表笔模式还可以在点量LED的同时测量LED的正向导通电压Vf。

网友:
能測LED的表多的很,如果 隻是智能的一下分出A,K腳,與拿那麼多錢買這個表,還不如買了40元的表測兩次分出A,K腳!

网友:
2节AA电池?

网友:
楼主能不能有空的时候回复一下我另外一个贴子?就是FLUKE123不能触发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1-08-08):
10楼的兄弟说的真有同感
前段时间偶遇一个在上海做ph level tester还有各种测温搅拌机的老板,他是搞技术出身,出国念完了,也被导师当驴子用了好久,之后回国自己开发自己牌子。
他也说了10楼的鸡肋的话,说欧美一直走在前面,终于开始放慢了脚步,现在国产机子可以有机会赶上来了,我们聊Fluke的分离式万用表,他说国产正在研发更牛的加无线数据共享的tester。
国产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