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设计一个程序让FPGA插上U盘么

楼主(2009-11-27):
本来是做了个FPGA和PC机通过USB传输的东东,FPGA还挂个大容量的SDRAM,想想还不如接个u盘到FPGA上去方便,传输数据到U盘,再把u盘数据拷到电脑上。但是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望高手指教

网友:
挂个SD卡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接U盘的的话那有得你搞的了

网友:
可以的,A公司的,有支持LVDS接口的,不过难度很大.

网友:
实现USB1.1难度很大。
实现USB2可能性=0。
用高端带rocketIO的除外。

网友:
没必要这么害怕USB,FPGA的3V3的IO接USB的D+/D-,完成FS USB的功能还是可行的(FS/LS USB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Mass Storage的类协议另说,那个稍微复杂点,我见过);
HS的话,有收发器的才有可能,要不就外接个Phy.

来段示例(FS USB物理层的大部分,除了Resume方面的),不然有人会不信:
// Hey, Emacs! This is a -*- verilog -*- file.
/* CRC module generator
*
* These people at Intel should be shot. This is not how a CRC should
* look like. I found out a trick to make it to be as compact as possible,
* but I still don't like it. For the 5 bit CRC, going for a zero residual
* is possible, but for the 16 bit CRC, you can't know when the packet ends,
* so you have to check for the residual (inverted here). When sending, the
* residual is zero in any case.
*/

module usb_crc(clk, usbclk, reset, en, send, tx, crc16, out, val);
   input clk, usbclk, reset, en, send, tx, crc16;
   output out, val;

   reg [15:0] crc;

   assign out = crc16 ? crc[15] : crc[4];
   assign val = crc16 ? (crc == 16'h7FF2) : (crc[4:0] == 5'h0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crc <= 16'h0000;
     else if(en & `AT_BIT)
       crc <= { crc[14:0], ~send } ^ ((~send ^ tx ^ out) ? 16'h8005 : 16'h0);

endmodule // usb_crc

/* Bit handling
*
* This handles the bit serial part. Four times oversampling is used to
* get more reliable data. The actual transition phase is ignored.
* This module also delivers a bit clock, which is a digitally locked
* PLL signal, locked on the transition. EOP detection happens here, too.
* Finally, it also flags bit stuffing
*/

module usb_bit(clk, reset, dif, se0, send,
               bitclk, bitin, stuff, endp);
   input clk, reset, dif, se0, send;
   output bitclk, bitin, stuff, endp;

   reg [3:0] oversample;
   reg [4:0] bitcount;
   reg [2:0] eop;
   reg              bitin;

   wire [3:0] phase = 1 << bitcount[1:0];
   assign     stuff = bitcount[4:2] == 3'h7;
   assign     bitclk = phase[0];
   assign     endp = send ? &eop : eop[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oversample <= 4'b1111;
        bitcount   <= 5'b11111;
        eop        <= 3'b000;
        bitin      <= 1;
     end else begin
        eop <= se0 ? eop + ~&eop : 3'b000;
        oversample <= endp ? 4'b1111 : { oversample[2:0], dif };
        bitcount   <= endp ? 5'h1F : bitcount + (send | ~&bitcount);
        if(|bitcount[4:2]) begin
           if((oversample[3] == oversample[2]) &&
              (oversample[2] != oversample[0]) &&
              (oversample[0] == dif) && !phase[0])
             begin
                if(!stuff || bitcount == 5'h1F)
                  bitin <= 1'b0;
                bitcount <= 5'h02;
             end
           else if(phase[3] && |bitcount[4:2] && ~&bitcount[4:2])
             bitin <= 1'b1;
        end
     end

endmodule // usb_bit

/* Byte handling
*
* This handles byte edge detection. A byte clock is delivered,
* and a indication when crc5 sending/receiving happens.
*/

module usb_byte(clk, usbclk, reset, bit, stuff, eop, send, nextbyte,
                byte, byteclk, crc5, bytetop);
   input clk, usbclk, reset, bit, stuff, eop, send;
   input [7:0] nextbyte;
   output [7:0] byte;
   output         byteclk, crc5, bytetop;

   reg [7:0]         byte;
   reg [3:0]         count;

   wire         count_rst = reset & ~eop;
   assign         byteclk = ~|count[2:0];
   assign         crc5 = count > 4'hA;
   assign         bytetop = count[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count_rst)
     if(!count_rst) begin
        count <= 0;
     end else if(!stuff & `AT_BIT) begin
        count <= count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byte <= 8'h00;
     end else if(!stuff & `AT_BIT) begin
        byte <= send & byteclk ? nextbyte : { bit, byte[7:1] };
     end

endmodule // usb_byte

/* Receiving state
*
* USB can either wait for a sync byte
* read in the PID
* or read in data
* or be in an error state
*
* State is reset by eop or USB reset
*
* After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d successfull,
* ok is set.
*/

module usb_state(clk, reset, eop, crc, crc5, byte, byteclk, send,
                 state, ok);
   parameter show=0;
   input clk, reset, eop, crc, crc5, byteclk, send;
   input [7:0] byte;
   output [1:0] state;
   output         ok;

   reg [1:0]         state;
   reg                 ok;

   wire         state_rst = reset & ~eop;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tate_rst)
     if(!state_rst) begin
        state <= 2'b00;
        if(show) $display("eop");
     end else if(`AT_BYTE) begin
        case(state)
          2'b00: begin
             if(send | byte == 8'h80) begin
                state <= 2'b01; // pid state
             end
          end
          2'b01: begin
             if(send || byte[3:0] != 0 || (~byte[7:4]) == byte[3:0]) begin
                state <= 2'b10; // data state
             end else begin
                state <= 2'b11; // error state
             end
          end
          2'b10: begin
             if(crc5) state <= 2'b11; // error state
          end
        endcase // case(stat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ok <= 0;
     end else if(`AT_BYTE) begin
        case(state)
          2'b00: ok <= 1;
          2'b10: begin
             ok <= crc;
             if(show & crc) $display("packet ok");
          end
        endcase // case(state)
     end
endmodule // usb_state

网友:
外挂个芯片啊,省事。用 fpga自己做精力上太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