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4051 P1.0 P1.1用作普通IO口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我用AT89C4051 P1.0 P1.1用作键盘扫描的I/O口,发现有很多时候读出的按键是错!
我看了datasheet写的不是很清楚!只是说要加上拉电阻才能做I/O口,可是我加了啊!
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设置?
这两个口是内部比较器的输入口.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要接上拉

网友:
程序要加消抖,或者硬件加触发器

网友:
请注意P3.6

楼主:
我加上拉了!
有谁知道P1.0 P1.1两个PIN的具体资料???

楼主:
程序有防抖设计了!就是这两个脚的那两列读键盘出错!
是不是这两个管脚要加限流电阻,我得试一下.

网友:
除了没有上拉,别的都一样
你加上拉是多大?

网友:
这两个口不是作为比较器的口么?

网友:
AT80C2051/4051内带的比较器ATMEL官方的资料基本没怎么提到,所以我认为其有BUG,所以从来不用,都外挂393/339等比较器。。。

网友:
AT89C4051 只用这个驱动过数码管和oled的屏,没遇到你说的那种问题。

从数据手册来看,是可以用作io的但是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
现在就是用P1口用做4X4的键盘输入,读键值时出现不稳定,和读不到键值的问题!
从电路的情况看就是P1.0和p1.1这两列出现问题了!
用作比较输入和普通I/O口是怎么切换的呢???

网友:
10K的上拉!我给P1赋值后下个指令就读P1的输入值,太快了吗?是不是要用小点的电阻?要强上拉,换个4.7K的看看

网友:
就没高手知道这个问题吗?
请用过4051的前辈帮我一下啊!

网友:
P1赋值后下个指令就读P1的输入值,太快了

网友:
楼上有朋友已经说过了:

1)要上拉;
2)P1.0,P1.1内部是接比较器的,而且是不可配置的,比较输出是P3.6,所以判断键盘时读取P1口状态数据,请务必过滤掉P3.6.
3)几乎所有的端口在输出后都要延时几个机器周期再去读取IO的状态,延时请加一点吧。

楼主:
加了延时出错的概率降低了一点但还是不行,
这样的程序在S52上不加延时完全是可以的,
LS说的过滤P3.6应该是读P3的状态吧!跟读P1有关系吗?
P1.0,P1.1内部是接比较器的,那他有输入的功能吗?
其实解决这问题我可以不用这两个口。
但我就是不知道为这两口用法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示波器看看波形吧,频率多少?延时再大点试试外部有么有接电容什么的?

楼主:
那也只有明天接示波器看看在读P1.0和P1.1时有没有被按键拉到低电平了.

网友:
抱歉,没看清楚,那个P3.6确实不影响读取P1口的。

延时我的感觉多少还是要加的,一定要有冗余

网友:
可以试下W79E4051相对于AT89C4051的加强版,价格:3.00元 参考资料如下:

网友(2012-08-28):
没有人知道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果我将P1.0、P1.1用作输入口来获取键值,就无法获得!后来我换了两个脚(这两个脚空着不用,就OK了),谁知道原因吗?
看来是这两个脚不太适合作为输入口来用?